DJI图传&OSD问题求教-麻烦dji给点指导

楼主(2012-11-04):
测试中遇到问题,没办法把550D画面传到显示器,测试结果如下。

1. 550D -> OSD AV1 -> 视频发射 -> 视频接收 -> 显示器 (无图像,只显示OSD画面)
2. 电视视频输出 -> OSD AV1 -> 视频发射 -> 视频接收 -> 显示器 (图像、OSD画面都正常显示)
3. 550D -> 显示器 (图像正常)

550D N制式P制式都试过了,效果一样。

另外用万用表测量OSD输入端, GND和AV1之间有3.5V电压, 而个人认为这里不应该有电压的。

搞了一个晚上毫无头绪,麻烦DJI给点意见。

网友:
问题似乎是出现在550D与OSD AV1的连接上,尝试一下连接AV1吧。iOSD可以切换两路视频信号。

网友:
高科技,我只能围观了

网友A:
制式和连接重新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制式和连接重新检查

连接肯定没问题,制式np都试过了。

网友:
视乎DJI的这个  IOSD真的事问题不少啊,功能不怎么样,价格还特别的高!!

网友:
拜托DJI能不能全方面测试好了再上市呢?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回楼主,您遇到的问题与这个是相同的。

网友:
找大疆送个适配器可能就好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