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可如何是好啊

楼主(2012-11-04):
1300买了套130的五相步进,100V的,接错电压烧了驱动,又550买个五相的驱动,结果试机一会又烧了,看那驱动体积那么小我就有预感要烧的,果真是烧了保险和功率管,在论坛老乡那买的伺服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两个和系统连接都报警驱动准备未绪,是驱动准备好那个继电器没闭合,系统没接收到伺服准备好信号不能工作啊,只能用在驱动的按钮那用手动方式控制电机走动,不动的时候能自锁住,头疼了一天了,难道又要买个新的驱动来解决燃眉之急吗。。。。愁啊。。

网友A:
伺服驱动有个SON信号需要外部给信号的,是不是没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驱动有个SON信号需要外部给信号的,是不是没接。

那是用系统的24V电源的,电机能自锁说明使能已经处于ON的状态,系统已经给驱动提供了24V的电源了啊,我按说明书接的线,不应该是接线的问题。

网友B:
接错线啦,我更是不知如何是好哇,雕刻机换上三套伺服,走直线时很光滑,走斜线就是XY一起动时一节一节的

网友:
比我还惨,同情!

网友:
还是彻底整明白了再动手。我就怕会来这一手。

网友:
折腾就这样,我还把1米的大理石平尺给摔成3段,捶胸顿足

网友:
这就是DIY后面的故事,你把他拿到前面来说了。很多人是不好意思说,你把他说出来也是件好事,对新手及基础知识不好的朋友会有很大的参考作用。其实DIY并不像一些新手想象的那样简单。

网友:
还好,我比你惨多了。因为手贱把华中21的数控系统给搞冒烟了,那烟叫一个大啊!

网友:
电流没设置好吧。。超过了驱动板的负载上限?

网友:
DIY就烧钱和郁闷。

网友:
实验烧东西很正常.仔细点.不盲目乱试.尽量减少损失

网友:
的确,我玩DIY也已经烧了不少钱了,但还是得继续烧吧

网友:
烧钱,烧的比我厉害多了!

网友:
以前接过伺服和步进,按说明书接线,都是一次成功,如果出现任何问题,都没有能力解决,一次华中27N.M的电机不转了,驱动报警,自己修不了,只好返厂,厂家修好了,说是更换了编码器。所以最好还是买新货,保修期内不用花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接错线啦,我更是不知如何是好哇,雕刻机换上三套伺服,走直线时很光滑,走斜线就是XY一起动时一节一节的

如果你是用的维宏卡,里面有设置,具体可以看一下说明书,我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如果是用系统就不明白了。还有可能是隔离变压器功率小吧,两个电机一起动,电源带不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是用的维宏卡,里面有设置,具体可以看一下说明书,我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如果是用系统就不明白了。 ...

系统搞定了没有?我一直还惦记着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是用的维宏卡,里面有设置,具体可以看一下说明书,我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如果是用系统就不明白了。 ...

是正版的维宏卡,开始我也这么想,所以换上个MACH的USB卡,结果还是一样,这就肯定是伺服问题了,慢慢慢慢的走很滑哦。调了几下那刚性什么的,那电机还在那怪叫,吓死了

网友:
老板凳
发表于 2012-11-4 09:09:50 | 折腾就这样,我还把1米的大理石平尺给摔成3段,捶胸顿足

深表同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系统搞定了没有?我一直还惦记着哟.

没有隔离变压器,没法试啊,正在网上找,以后可能要接伺服的1.5KW的电机,电流是10A左右,所以想直接买个大的,反正也不急,慢慢找吧。

网友E:
我知道一点就是如果驱动器的接地端子接了真大地就烧驱动器,不知你的是不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知道一点就是如果驱动器的接地端子接了真大地就烧驱动器,不知你的是不是这样

我的是真接地的,不接地不经意碰到机器会有点麻。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是正版的维宏卡,开始我也这么想,所以换上个MACH的USB卡,结果还是一样,这就肯定是伺服问题了,慢慢慢慢 ...

参数没调整好吧,伺服参数调整复杂一点,需要反复试。

或者像楼上童鞋说的,电源容量不够。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参数没调整好吧,伺服参数调整复杂一点,需要反复试。

或者像楼上童鞋说的,电源容量不够。

直接220的,没变压器,400W的伺服而已,吃那么多电吗?
安川的SGDL-04AP,来来去去就三四个参数要调的,怎么调都没效果,手动自动都试了,还有什么秘诀?

楼主:
这种复杂的 东西 ,还是买新比较合适,至少新的是相当于手把手的技术支持,新的搞清原理后再搞二手的才合适,再查一下资料看驱动未准备就绪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直接220的,没变压器,400W的伺服而已,吃那么多电吗?
安川的SGDL-04AP,来来去去就三四个参数要调的, ...

先做空载JOG测试,看运行情况,再确定是控制器的问题,还是伺服驱动的问题。

网友:
如果确定是伺服驱动的问题,要重新调整负载惯性比,和增益调节,要反复试,找到一个合适的值。

问题估计出在这。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复杂的 东西 ,还是买新比较合适,至少新的是相当于手把手的技术支持,新的搞清原理后再搞二手的才合适 ...

先检查下驱动器24V电源输入部分有无故障。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先做空载JOG测试,看运行情况,再确定是控制器的问题,还是伺服驱动的问题。

JOG试不出来问题吧,机器都能运行的,只是出来的效果不理想啊
现在是给个铝片倒个角,左边的是另一机器做的,右边的是换伺服的机器做的,差很远哇,那斜线能明显看出一节节的,单一个轴走直线就没这样,手也能摸出凹凸感

网友F:
引用 网友B:
JOG试不出来问题吧,机器都能运行的,只是出来的效果不理想啊
现在是给个铝片倒个角,左边的是另一机器做 ...

不知机器的工作台多重,线轨还是硬轨,伺服电机规格,功率,小惯量还是大惯量,加工速度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不知机器的工作台多重,线轨还是硬轨,伺服电机规格,功率,小惯量还是大惯量,加工速度多少?

XY是20、Z轴是15的线轨,Y轴是2505的丝杆,XZ是1505。Y轴可能有5-60KG左右,XZ轴35-40吧,Y轴是750W2.39N/M的,XZ轴是400W1.27N/M的安川SGDL系列,小惯量的吧。直联,加工速度F2000。原来机器用的是Y轴86步进,XZ轴是加长的57步进,难道会 是功率不够?

网友:
细心点吧。。。应该不会集烧卡于一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XY是20、Z轴是15的线轨,Y轴是2505的丝杆,XZ是1505。Y轴可能有5-60KG左右,XZ轴35-40吧,Y轴是750W2.39N ...

功率是足够用了,Y轴400W就够了,750W 有点浪费了。

如果是新驱动,我感觉还是参数调节的问题,1重点查查刚性和系统惯量比,如果刚性调节低了低,容易引起低频振动,负载在到达位置后来回晃动;如果刚性远远高于惯量比匹配的范

围,电机将发生高频自激振荡,发出高频刺耳的声响, 所以刚性和惯量比配合使用,参数要调节好。2把维宏卡的加速度调低到500MM/S以下,再反复试一下。

如果是旧驱动,就不容易找毛病了,需要在现场反复测试分析,所谓好货都雷同,旧货毛病千万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