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小飞机矢量还可以这样做

楼主(2012-11-04):
原理图

如果需要双发,直接把主机翼也“矢量”了吧
还没时间测试,可行性分析100%
舵机可以用2克左右的,祝成功!

验证机,难看的说

网友:
好像我见过这种飞机

网友:
不错欧,试试看

网友:
还真没看出来

网友:
如果在舵机下面再加个舵机,后面的任何方向都可以控制了

网友:
没看明白,
你想用舵机直接捆绑电动机?

网友:
看样子是 的 重要的是会不会重

网友:
给个图纸看看呢

楼主:
2克舵机捆绑6-7毫米空心杯电机不需要图纸吧

楼主:
报告一下,矢量已经完成,起飞重量12克,比较灵活,不适合新手

网友:
楼主创意无限。

网友:
机翼可以旋转? tg这是为了省地方给航母设计的吧?

网友:
支持tg折腾
字太少啊字太少

网友:
TG又搞新意思啊,捧个场再看!

网友:
TG又搞新意思啊,捧个场再看!系统说我相似度太高,我擦了个去!

网友:
不好做哦。

网友(2012-12-05):
科技改变命运,创新铸就未来~

网友:
这个有才...

网友A:
你别忘了有一种可能,等你打方向的时候,机翼没动,机身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别忘了有一种可能,等你打方向的时候,机翼没动,机身动了……

这机飞过了,觉得灵活过头了,但是高手可以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