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让不让人活了

楼主(2012-11-04):
昨天我又差点挨劈。隔壁换电表,把我的电搞得突断突通的,当时雕刻机正在运作,我也正在用角磨机,断了还没来得及关角磨开关,电突然又来了,瞬间弹离我手,掉到地上打滚蹦腾,气死我了。跑去跟换表的物管一阵毛骂,但他也很无辜样,到处检查,
我X啊:原来我的零线不知道在墙体内什么地方搭的隔壁的,我这根进户零线根本没起作用,整楼的地线也是就在那个点拢在一起就完了,根本没有接地桩,物管叫我自己重新走线,室内重新配线,简直气疯我。

楼主:
从新走线得绕外围走,很远,用6平方线的话,约摸得花1000多,况且玩的房子还不是我的,
我光拉一根零线过去能成不?

网友:
零线无所谓,电表照样走,怕什么!

网友:
楼主消消火,没出事就好。人生在世这种意外避免不了的。。。。。

网友:
加个电磁开关,掉电不能自动接通就行了,本来瞬间通断对设备就危险,工作室进线加个会好。

网友A:
我昨天用角磨机没拿住掉脚上了,差3丝到肉【袜子的厚度】。无图无真相。看图。

网友A:
里面白色的是袜子。提醒用角磨机的朋友以后小心那。

网友B:
这年头 安全第一
如遇意外情况 第一时间关闭电源开关。要形成一种条件反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里面白色的是袜子。提醒用角磨机的朋友以后小心那。

里面白色的袜子还有淡淡额味道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工具也有一部分影响,好多角磨机都是那种拨动开关,
博士的是那种回弹开关,一松手就断电,这样不容易出事。

网友:
可见电动工具加一个继电器做总开关是非常的必要。

网友:
角磨机一定要小心
开的时候一定要抓牢不然肯定悲剧
有2个同事因此悲剧了

网友:
小心点,,原来机修的一个哥们用角磨机没装防护罩,,磨光片碎了以后有块碎片正好打到眉角出,,差一点就费了,当时血哗哗的啊

网友:
角磨机的确的注意安全使用。

楼主:
找时间还是要改,今天上午隔壁还不情愿了,说我机器多,影响他。
肯定只有顺他了,不然他随时搞整我是一个准

网友:
可怜的鞋子!

网友:
人没事就好

网友:
X,差点变无影脚了

网友:
加个接触器啊,,,,,,,,,,,,

网友:
物业应该提前通知业主

网友:
安全第一,时刻谨记

网友:
我的老天爷 ,有的小区 ,进线是铝的呢

网友:
能用人家的电那就赚了。

网友:
安全第一加个电磁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年头 安全第一
如遇意外情况 第一时间关闭电源开关。要形成一种条件反射

这是正解,望天下人共知!一遇断电,跑步拉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昨天用角磨机没拿住掉脚上了,差3丝到肉【袜子的厚度】。无图无真相。看图。

目测双星慢跑鞋。

网友:
LZ住的是新公房么?布线也太不正规了,也可能你用的火线和隔壁也是一根公用线,只不过你那根火线接在他的开关前端,同样如果他的零线足够粗的话,你就把那根线当成公用线好了,把你家的零线进线端也接到他的开关前端就行了;或者你就补一根4平方的零线好了,与他家的零线仍旧不断开(最好接在他家的安全地线上),告诉对方零线共享对大家都有好处就行了.这样你也省钱了,也不怕他断开关了.

网友:
厉害 有惊无险就好

楼主:
他**,今天下班后准备去玩玩,结果房子没电,隔壁下班就把空开拉了,有锁我开不了,日,什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