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B6怎么冲3300/7.2的镍氢电啊

楼主(2012-11-04):
正序浏览
我先放电,放到5.4V,电流为1A,结果一会就提示好了。然后再冲,也是一会就冲满了,只冲进去190毫安,我用夹子夹住田宫口,再T插插在B6上的,哪里不对吗

网友A:
这问题我也碰到过,才充进一会儿就显示满了,不知什么情况。

网友B:
接头接触不良电阻太大,之前我充2300的5号充电电池也是这样,经常就是一下就满,但电池是好的,只能充了又充
后来把接头换了线粗的就不会了
但也是可能是电池内阻过大老化了

网友C:
不是很明白啊 ,等高手来解答

网友D:
不能啊 1C充电是一小时左右
坐等楼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