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坐等高手

楼主(2012-11-04):
请教下,无副翼,450,小姨子搭配md933斜盘
舵机
,电脑上十字盘调平后,调集合螺距,只要一动集合螺距,有一个舵机就不平了,换下来后,重新调平,另一个舵机有出现了这个现象,哪位大仙能指导下

网友A:
现象好象很复杂啊!!!!!

网友B:
除了螺距,其他哪里没有调啊

网友C:
先不要通电脑,找好水平,再连3轴调整

楼主:
我试试看,不行了就重置小姨子

网友D:
換個好點的數字舵機(舵機回中立點位置不準確)

网友E:
这个慢慢折腾

网友F:
过来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G:
那么复杂啊? 看来玩450 没人带 真不行啊

网友H:
11楼正解 昨天调k8也忽视这个了,折腾一下午
再就是只连接接收和舵机,整明白了再插入小姨子

网友I:
我觉得板凳说的有道理

网友J:
舵机一至性不好,上215吧,呵呵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指点,我按照“板凳”的建议,先用ccpm模式,通过调节拉杆将十字盘调平,然后再通电果然神效。

网友K:
好象很复杂啊

网友L:
看 lz 名字 Anita , 難道 lz 是女飛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