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 SE标准板和天地飞的接收器要怎么接线呢?

楼主(2012-11-04):
如图所示,

网友:
中文你都看不懂???

楼主:
遥控器以前没用过,我不知1-7分别代表什么啊?

网友:
我不说啥了 这个比我当初买stm32时候都详细多了

楼主:
遥控器买过来没说明书啊,只有保修卡,看来只能百度一下了

网友:
有中文的啊。。

网友:
抛砖引玉,高手来啊

网友:
图片上不是已经很清楚了嘛,左侧一排是与接收机相连的,因为接受机的电源只需一条线即可,所以这个板子把以前3pin的接线就换成只传信号的1pin了,你只需按图片把接收的-,+,s中的s孔插入板子相应位置即可。

楼主:
明白了,谢谢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