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和天地飞的七通道接收器要怎么接线呢?

楼主:
查看数: 13104 | 评论数: 5 | 收藏 1
关灯 | 提示:支持键盘翻页<-左 右->
    组图打开中,请稍候......
发布时间: 2012-11-4 11:42

正文摘要:

新手买了个四轴飞行器,如图,天地飞七通道接收器有1-7排针,上面分别标有:-,+,U和:1,2,3,4,5,6,7不知和这个MWC要怎么接线呢?

引用 网友A:
好的,多谢指点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1Pin,一个是3PIN,那接收器是接在U的位置上吗?

1通道上面从左到右有3个表示
  -      +            # (那个方波符号我打不出来)
地      电源         信号
7个通道都是这样的定义
把1通道的-接到飞控的GND,+接到飞控的VCC(电源)
把每个通道的信号引出来接到飞控上对应的插针上即可

千万不要差错,特别是VCC和GND,以前刚开始玩KK的时候就因为飞控被尼龙柱挡着差错线导致VCC直接上了GND,一接电就一股青烟
GND的覆铜线直接烧断,后来还是飞线才解决的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1Pin,一个是3PIN,那接收器是接在U的位置上吗?
引用 网友B:
接收机标号
1.副翼
2.俯仰
3.油门
4.方向
5.AUX1
6.AUX2
引用 网友C:
对四轴没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