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调参(新手问题)

楼主(2012-11-04):
看到悟空飞控调参视频里看到的电脑是要另外买的吗?多钱?

网友:
地面站吗???

网友A:
电脑当然是自己买了 有电脑才能装软件调参了 总不能什么都靠OSD 屏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当然是自己买了 有电脑才能装软件调参了 总不能什么都靠OSD 屏幕吧

用电脑调参 但看见它上面有大疆标志 认为是需要专用电脑 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电脑调参 但看见它上面有大疆标志 认为是需要专用电脑 谢了

哦 不至于 地面站就是一个软件 呵呵

网友:
慢慢潜水就知道了~现在的飞控都带调参软件的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
淘宝搜索“三防 电脑”就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