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YSWAY 加勒比小帆船改造 图

楼主(2012-11-04):
原船风稍大一点迎风转向就很困难甚至失控,把副帆换了,拉索也换了

网友:
这个真不懂

网友A:
TB上有搜178左右的帆船,不知道好控制不,楼主,你怎么看?

网友:
这个真的不太懂

网友B:
楼主这样改不会有太好的收效的。船迎风调头困难是因为过分上抢,也就是说是原船设计的缺 陷(风压中心过分靠后)造成的。要改善这一状况,就需要将风压中心前移。(如果搞不清概念,请参照我在“一点理论知识和大家探讨”这个帖子里的内容)
具体做法是:自己做一套面积比现在稍大的前帆,或者将桅杆位置前移一厘米左右,或者尝试通过前后支索的调节将桅杆向前倾斜。具体需要多少量,要楼主自己通过不断尝试来确定。
还有,类似加勒比、Discovery这类小船,原本也不太适合在大风天跑。很担心这条船大风会严重漏水……
还有,楼主仔细检查一下说明书,你的前帆挂法貌似是搞错了。前帆的驶风杆挂点应该是甲板前面那个羊眼圈,而不应该跟前支索挂在一起。同样,缭绳也不是挂在现在的位置上,而是要拴在驶风杆尾部那个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TB上有搜178左右的帆船,不知道好控制不,楼主,你怎么看?

元芳说只能用作摆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样改不会有太好的收效的。船迎风调头困难是因为过分上抢,也就是说是原船设计的缺 陷(风压中心过分靠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样改不会有太好的收效的。船迎风调头困难是因为过分上抢,也就是说是原船设计的缺 陷(风压中心过分靠 ...

效果很好啊,没研究过风压中心的理论,俺只知道前帆主帆的偏转力分别作用在船的前部和后部,扩大了前帆(原帆长6CM,改为9.5CM),原前帆的挂点就用不上了,改挂在船首,至于缭绳位置,那是制造商根据拉绳舵机摆动范围确定的,拴在驶风杆尾部会让帆的开度大大缩小

>>楼主这样改不会有太好的收效的。船迎风调头困难是因为过分上抢,也就是说是原船设计的缺 陷(风压中心过分靠后)造成的。要改善这一状况,就需要将风压中心前移。(如果搞不清概念,请参照我在“一点理论知识和大家探讨”这个帖子里的内容)
具体做法是:自己做一套面积比现在稍大的前帆,或者将桅杆位置前移一厘米左右,或者尝试通过前后支索的调节将桅杆向前倾斜。具体需要多少量,要楼主自己通过不断尝试来确定。
还有,类似加勒比、Discovery这类小船,原本也不太适合在大风天跑。很担心这条船大风会严重漏水……
还有,楼主仔细检查一下说明书,你的前帆挂法貌似是搞错了。前帆的驶风杆挂点应该是甲板前面那个羊眼圈,而不应该跟前支索挂在一起。同样,缭绳也不是挂在现在的位置上,而是要拴在驶风杆尾部那个位置

网友:
不错不错,很好的船,效果好就好

网友:
请问这个要多少钱

网友:
还有七台河的朋友呢,不过船下水要等到来年开春了,这个船太小,不推荐

网友(2013-02-06):
将军:新兵前来报到,最近入魔帆船,在看贴过程中对您的印象最深,所以向您讨教。我想做一艘小点遥控帆船(600)左右。您能否给一份图纸1:1最好,谢谢,有您的热心帮助,我一定能成为帆船论坛的一员。  QQ :1623764572      谢谢

网友:
一帆风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