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各位高手,MWC 该配那种OSD呢?

楼主(2012-11-04):
我的飞控是MWC SE,版本号2.1。。。。。求推荐一款osd

楼主:
求教啊。。。。怎么没人呢?

网友A:
rushduino 和 remzibi  所有数据都从mwc出

minimosd固件刷rushduino。。改几个数值也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rushduino 和 remzibi  所有数据都从mwc出

好的,谢谢了!!!!

网友(2013-04-29):
现在好像找不到rushduino啊,都是用MINI改刷的吗

网友(2013-06-19):
关注,谢楼上的回答,也登更全面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