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合一模拟器狗红灯闪不停,模拟软件不能选择,能不能修好呢?

楼主(2012-11-04):
求助各位,九合一的狗红灯不停的闪,不能改变模拟软件了,遥控器也没反映了,这个能修不能?

网友:
估计没有接好遥控吧

网友:
你是用哪種遙控器 若是PCM的看是否遙控器選錯台設定(要是PPM的)

网友:
全部重新连接一次

楼主:
遥控是好的,一直用着来的。每天模拟个把小时,昨天开电脑突然就灯闪不停了,不能切换模拟器种类了。哎,看来的再买一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遥控是好的,一直用着来的。每天模拟个把小时,昨天开电脑突然就灯闪不停了,不能切换模拟器种类了。哎,看 ...

將九合一的狗拔掉 從電腦桌面點開始 控制台 到裝置管理員理找到有問題的裝置或是通用序列匯流排裝置 將其移除 重新啟動電腦 插入九合一的狗此時應該會執行安裝裝置等裝完看看

网友(2013-05-22):
重新卸載密狗驅動 電腦重新開機 再插密狗 或換位置插入 應該會出現提示 載入驅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