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跃450PRO,几十个悬停起落,电机齿轮磨损了,正常吗?

楼主(2012-11-04):
各位,450PRO,几十个悬停起落,
电机
齿轮磨损了,磨出了一道槽,齿都剩一半了,大齿盘没坏过,是否正常现象?

网友A:
发个图看看 没图没真相

网友B:
那个大齿是铝的吧,有磨损应该正常!
还有LZ说几十个到底是多少?10/20是几十个,80/90也是几十个!

网友C:
换铜齿吧!

网友D:
换好点的齿

网友E:
我的 就没事 是铜的!!

网友F:
换铜的。大齿盘 要保持干净 不能有油泥会加快磨损

网友G:
无图无真相,不敢相信~~~

楼主:
20多起落,新手刚玩不多久,现在只能悬停三面。
齿轮是铝的那种。已经换了斜齿了,不是间隙不合适就好。

网友H:
7楼兄弟说的实在

网友I:
我的是直接换同的了 很好用!
帮你顶

网友J:
俺到现在200个起落了没换过!!!!!,也没发现坏过!!!!!!

网友K:
换好点的。

网友L:
绝对不正常,无论铝还是铜,都不应该有明显的磨损~

网友M:
铜的炸鸡也一样坏

网友N:
马达齿轮不是金属的吗?磨损这么严重?

网友O:
很不正常。

网友P:
金属的也能磨坏? 要磨损也是大齿盘先磨损啊

网友Q:
这要看材质了,我的固朗电机齿,飞了780多个电,磨损还是很少的,估计即使电机挂了,电机齿还不用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