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NAZA+GPS打方向严重掉高度

楼主(2012-11-04):
求助论坛里的高手解答:NAZA+GPS飞四轴,定点定高都正常,前进、后退和左倾右倾都不掉高度,就是打左右方向(左右旋转)时,严重掉高度,我推油门后,至悬停,大约2-3秒后,四轴又会猛地提升高度,害得我赶紧收油门,这种情况大侠们有遇到过吗?有知道原因的麻烦给个答 案,非常感谢!

网友A:
就是呀怎么回事我的6轴也有这个现象,尤其是稍微飞一会打舵就会严重的掉高度已经炸过一次机了

网友B:
我的一样,估记打方向,电机的升力骤然变化所致。

网友C:
我的有时候也掉高度但不是打方向的时候,最近换上650V4的机架这个现象好像消失了。

网友D:
电机电调是什么型号?

网友E:
打方向时,动作温柔点,别急打方向杆,就不会掉高度了。

网友F:
对,一定要温柔点

网友G:
是不是电池的问题?我的飞一段时间后,有时候会这样,换块电池就好了。

网友H:
我也有这个问题,主要是悬停的时候自旋会掉高度

网友H:
是不是和垂直感度设置有关?

网友I:
LZ是不是在太阳下飞?有没试过阴天飞有没有此问题?

网友J:
你玩下phoenix RC4.0 模拟器里的多轴就知道了,这是因为你飞行时候倾角太大,多轴都会掉高度。
姿态还好,如果是手动,倾角到一定程度,飞行器就会翻转,在空中大回旋,我猜想筋斗云就是这么来的
如果不想掉高度,动作缓慢点

网友K:
会不会是机架震动的原因 yaw的时候 震动会加大

网友L:
速度慢点,打的快都会掉高度。

网友M:
引用 网友L:
速度慢点,打的快都会掉高度。
这点我也有同感~~~

网友L:
经常飞了解飞机的各项性能特点

网友N:
我想转急弯的时候 由于浆的差速问题 导致升力不够了 所以掉高度

网友:
帮顶看看是什么原因

网友O:
我的是在打自旋的时候会有急上升,推方向没有掉得太厉害.

网友:
NAZA在飞行高度上存在的问题(某些电机+某些电调+某些机架导致这种现象普遍发生  本人也遇到过很多种)

1:急打方向舵  机身会突然向上爬升30-50CM    如果交替快速打舵   机身会一直小幅度爬升(此想象很普遍!!!!)

2:急打方向舵掉高度(如LZ所说)、打副翼升降同样掉高度(此现象不多)

3:定高时  机身会突然爬升  而且是间歇性的   可以听见电机明显加速的声音  噌  噌  噌  (此现象也很普遍) 此时收油  机身又会快速下落  稍微加点油  又会突然爬升   从而导致炸机

4:等楼下补充!

网友(2013-04-07):
四轴都是这样。。解决办法泡泡老师都说了。。温柔点。

网友:
我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
如果你的Naza-M两侧受强光照射下在打方向舵的时候,高度会大幅度下降的现象,请试用不透光胶布把Naza-M两侧贴上。

网友:
铝箔胶布能否 起到屏蔽作用??    我要把哪吒 全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