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上550的直机了,想外场快速充电,电池和充电器应该怎么样配置?

楼主(2012-11-04):
准备上550的直机了,想外场快速充电,电池充电器应该怎么样配置最划算?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电池:6S5000MHA的三块
充电器:PL6或是0730I
这样5C充电,可以保证你不间断的飞了。

网友:
充电器用EOS 720  电池 格式5300MAH 30C

网友:
pl8加电站或者发电机

网友:
充电: 0720I DUO3,1000w。6S 5000mah以内的都可以5C满功率充电。选多路的优点是减少电池间等待间隔,同时增加充电器可用性。qun ti活动时帮朋友充个小电池是很正常的。

电池:够用就好的话选择国产的各种30C,小试牛刀可以HY 35C或45C系列,大杀特杀的话考虑65C的蝎子吧。

供电:Li-Fe 7S为基础,建议3P=60AH,或是4P=80AH。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们的回复,我想知道PL6和0720I DUO3哪个更快些

网友A:
我现在550是三块电,加pl6,我感觉二块电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550是三块电,加pl6,我感觉二块电就够了

谢谢您的回复,请问您用的什么电池啊,用多大电流充,几分钟充好呢

网友:
如果只有单一机型,就选PL6或8,如果外场飞有带几种机型就720DUO,因为PL系列只能同时冲同S的。。。不能一个3S一个6S之类,而720可以一边一种。。。~~~~~~~`PL6没买过不评论,PL8和720比,速度绝对快~
550叫用4000~4200就够了。。。。。。。。没必要5000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我决定就PL6了,呵呵

网友:
PL6那么好用吗?

网友:
其实还有一个306B。。。6s 30A
嗯,还有山寨厂的AP640,6s 40A

网友:
pl6或306b都可以。

网友:
4000-4200的电池大约飞几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