爽飞猎鹰王F18 视频

楼主(2012-11-04):
惭愧,入魔多年却没飞过涵道,为了体验体验“3分钟”激情,装了架猎鹰王F18。飞机做工不错,价格便宜,空机225元,配置要求不高,EPS材质,配置FW2839 KV3000 70mm涵道,浩马特60A电调,4S 2600mah电池,起飞重量1050克左右,重心在进气口下唇口后5cm,改装了前缘襟翼及襟翼,飞行很轻松,降落也较为容易,保持好姿态和下降速率,快接地时轻柔拉杆即可漂亮的着陆。该机缺点是电池安装位置在机腹,更换电池麻烦,倒飞需要推杆很大舵量 。手机拍了一段小片分享。
另外感谢“茗茶”兄友情赞助FW2839涵道。

11月8日状态更新:
更换了电机轴承,杂声消失,换了片扇叶,做了简易动平衡,中低速震动很小了,高速的高频振动还是能感觉到,感觉可以接受,周末再飞。

网友A:
飞的漂亮。成都的魔友真幸福,这么好的飞场。。。

网友:
飞的很好啊

网友:
涵道飞的声音 老好听了

网友:
用90涵道会更酷的

网友:
涵道的声音犹如单反的快感,飞得真不错呀,楼主价格微型摄像头看看航拍效果哈哈。

网友B:
飞的不错,降落

网友:
降落真棒,好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的漂亮。成都的魔友真幸福,这么好的飞场。。。

同感  这个场地貌似好多视频都在这里拍的 成都的模友有这么好的场地 羡慕啊

网友:
感觉涵道没装好啊 声音好奇怪。。

网友:
飞的漂亮。成都的魔友真幸福

网友C:
听声音第一感觉就是涵道共振真大。

检测一下涵道吧,做一下动平衡,否则很容易爆浆,爆涵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听声音第一感觉就是涵道共振真大。

检测一下涵道吧,做一下动平衡,否则很容易爆浆,爆涵道的

兄弟听力不错,不过之前作过测试振动不大,破响声源自电机,可能轴承有问题,低转速杂声很明显

网友:
喜欢涵道,酷

网友D:
前缘襟翼都可以有。。。牛X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缘襟翼都可以有。。。牛X

呵呵,真机也有,改装也不难

网友:
请问:也有意向入这个飞机,求推荐一个金属涵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的不错,降落

我刚入了F15了,想再入一套涵道机,有没好推荐的?打算配金属涵道,现在有个闲置的好盈80A电调

网友:
不熟悉涵道机特性的,入70的F35、歼10,特点是稳定、好降落。
已经熟悉涵道的,随便入,要玩动作买带矢量的,要彪速度考虑F16,或者根据自己喜欢的机型买就好。

想体验大涵道机感觉的,90涵道台风也能飞,不过要注意别经常大油门就行,已经有烧电调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