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车床怎么光滑接刀?

楼主(2012-11-04):
用的是卡盘的反爪最外面那一个,误差比较大,如何做到光滑接刀???

楼主:
我车外圆的时候没车端面,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的呢?

网友:
如果工件摆动,肯定接不上刀。

网友A:
打表吧!!!!!!!!!!!1111

网友B:
我真佩服楼上的朋友,只有一句话就知道楼主是怎么车什么、怎么车的。我就弄不明白,是掉头车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真佩服楼上的朋友,只有一句话就知道楼主是怎么车什么、怎么车的。我就弄不明白,是掉头车吗?

我是不知道他车的是什么。怎么车是不是掉头。。。但是打表是必须的。。。
打个表没必要佩服我吧。。。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表吧!!!!!!!!!!!1111

确实打表来啊,打表之后呢?松一下卡盘,还是用手来调整啊,误差很大啊,反复好几次都弄不到50丝之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真佩服楼上的朋友,只有一句话就知道楼主是怎么车什么、怎么车的。我就弄不明白,是掉头车吗?

是车完一端外圆,换过头来车的,车外圆的时候没车端面,是不是我的外圆又得从新车一遍了?

网友A:
那你还需要一个铜锤。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还需要一个铜锤。

敲一下主轴会弯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敲一下主轴会弯吗

轻轻敲,如果会弯,那主轴就是铝做的

网友A:
敲到10丝左右。剩下的交给卡盘钥匙。。自己慢慢体会

网友A:
真想没有接刀痕。料子又不够长。建议用双顶尖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轻轻敲,如果会弯,那主轴就是铝做的。

D210的小车床啊,我的料有好几斤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敲到10丝左右。剩下的交给卡盘钥匙。。自己慢慢体会

什么是卡盘钥匙啊?使劲拧上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想没有接刀痕。料子又不够长。建议用双顶尖操作。

还要车个放轴承的地方,顶尖没法用,你的无动力轴套怎么车出来的?

网友A:
我用的电主轴。。。

网友C:
换上三爪单动卡盘,拧那三颗螺丝来校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电主轴。。。

我想着做个无动力的轴,然后用它锯东西,还能当个主轴

网友:
楼上加油。。。无动力很爽很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上三爪单动卡盘,拧那三颗螺丝来校正。
不行啊,舍不得再买卡盘了,要是有2个像中心架下面那两个的东西,带上微调多好啊,松了卡盘也不怕砸导轨了,调完再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