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450在控上操作尾舵,锁尾舵机无反应

楼主(2012-11-04):
小弟玩飞机没几个月,450太难搞了,这两天又出了个头疼的问题,在
遥控器
上操作尾
舵机
控制方向,可锁尾舵机就是不动,微调也没反应,开始以为是
陀螺仪
坏了,后来试了3个都是一样的不动,会不会是控坏了,给不了陀螺仪尾舵信号,陀螺仪装上后都是正常的,晃动机身,锁尾舵机会微调。还是我陀螺仪设置不对?
求教各位大哥,帮帮小弟了,谢谢了

网友A:
通道没插对吧。。。

楼主:
4通道接陀螺仪,5通道接感度

网友B:
其它舵机正常么

楼主:
都正常的
换了锁尾舵机,还是没反应

网友C:
陀螺仪4通道的线是不是坏了啊

楼主:
我换了3个陀螺仪了,有个还是kds800,一个gy240,怎么办啊,

网友D:
静下心来,重新检查一遍

楼主:
谢谢了,我已经搞了半个月了呵呵,现在只是知道陀螺仪是好的,会不会是控的原因,我的是山寨控

网友E:
有可能是6楼说的原因啊

楼主:
在摆动机身的时候,锁尾舵机是有动的啊

网友:
要就是插错通道再就是接收机坏了

网友F:
控上设置的不对吧

网友G:
希望楼主给个结果~!

网友H:
这个好解决啊!

网友I:
插错通道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