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去哪里买坦克用的扭杆啊,1:10,金属坦克

楼主(2012-11-04):
求助去哪里买坦克用的扭杆啊,1:10,金属坦克,上次在做弹簧的店铺买了几根做弹簧用的钢丝,感觉不行,一点弹性都木有,求助各位高手吗,扭杆去哪里买啊,有的话PM我,谢谢哦

网友A:
去帮助栏问问

网友B:
你买的是直径多少的钢丝?不行的原因是?

网友C:
上坦克图看看

网友D:
和楼上一样 想看看你的坦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买的是直径多少的钢丝?不行的原因是?

直径从0.5MM到4MM的,用手一弯就变形,根本弹不回去,估计是没法用,想找个像雨伞的那种细铁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帮助栏问问

恩恩,谢谢喽,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坦克图看看

这,还在酝酿,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和楼上一样 想看看你的坦克

这,还在酝酿,呵呵,汽油机的动力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直径从0.5MM到4MM的,用手一弯就变形,根本弹不回去,估计是没法用,想找个像雨伞的那种细铁丝

扭杆原理不是弯曲兄弟,是扭转,我不信你徒手能扭转1MM直径的钢丝,1:10的全金属坦克,用3.5MM左右直径钢棒就行了,最好是弹簧钢

1:10的坦克扭杆长度估计在25CM左右,你找3.5MM到4MM的钢棒(长度在25MM左右),用台钳夹着一头固定,老虎钳夹着另一头扭转(注意是扭转,不是弯曲),在扭转35度后放开能完全恢复到原来的形态就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扭杆原理不是弯曲兄弟,是扭转,我不信你徒手能扭转1MM直径的钢丝,1:10的全金属坦克,用3.5MM左右直径钢 ...

太感谢了亲,以前不懂这玩意,呵呵

网友E:
弹簧钢啦,五金店里有,直接上5mm或10mm的,1:10的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弹簧钢啦,五金店里有,直接上5mm或10mm的,1:10的必须的

额,10MM的扭杆估计可以载入了,呵呵

网友F:
10毫米的太粗了

网友:
那可以买5mm或6mm的都可以的

网友:
新手!!我的坦克还在路上

网友:
引用 网友F:
10毫米的太粗了

先不说粗..十几根10毫米的钢丝重量都不小了.....

网友:
全钢的,其实6mm的最好,一米才10块,耐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