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DOS 屌丝也到咯 大家帮我看看这样布局行不行

楼主(2012-11-04):
没OSD 先直接和
图传
连接了玩玩 这样布局没问题吧?不会有干扰????X5的重心是不是机腹上的两个突起小点?

网友A:
布局不错啊,,整齐

网友B:
这布线很值得学习啊

楼主:
楼上什么意思? 我重心要考前点还是靠后点 我还有块图传电池 1000毫安的 准备放到动力电旁边 可否?

楼主:
你的意思是我后边重了 前面轻了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我后边重了 前面轻了吗?
把摄像头缩进去一点,不然一炸机就。。。。。。

楼主:
哦 知道了 谢谢 我这样装图传 不会干扰接收机吧。。。我接收机天线这样布置没问题?

网友:
我的X5装上图传秒炸了 牺牲一个摄像头。东西重了 手抛难度都增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