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出现之前的无人机怎么控制的?

楼主(2012-11-04):
无人机都有将近100年历史了,想知道以前的机械陀螺仪是怎么控制飞机的,还有二战飞机的自动驾驶仪是什么原理...

网友:
也是电脑。。。。。不过那时电脑使用逻辑电路工做的
不过话说,无人机,无人机,肯定用电脑控制的。。。要不怎么无人啊。。。。

网友:
应该有高科技在支撑吧~不然就炸了

网友:
discovery頻道講當初德國v2飛彈只用了一個簡單的機械陀螺儀跟一個計數表(預算里程)當表規零時會啟動"降舵"飛彈就往地上衝
導引方式則是傳統的慣性導引:當火 箭點火後,液態燃料推進器將會把V-2推送到一定高度與速度,待燃料燒完之後,飛彈大多會在拋物線的頂點(80~100 km)。接著便會受慣性沿著拋物線繼續射向目標。然而這也意味著命中準度常會因氣流、天候不佳等因素而大減;雖然後期的V-2引用了電波導引方式,然誤差亦高達公里計。

网友A:
其實內地安卓系統手機平板製造軟體都很成熟 為何沒人將其放入無人機這一塊裡面 安卓平板已有gps模塊加上運算也不成問題 況且軟體人才也不缺 這應該是個值得思考的方向吧 當初美國登月電腦容量才用了16K(看discovery頻道的可信度不知為何)

网友:
无人机,肯定用电脑控制的

网友:
老美还想过用鸽子放在里面做制导

网友:
2战有机械计算机,比如B17的诺顿瞄准具,还有德国的斯图卡的弹着点计算

网友:
有微型人控制?

网友:
无人机都有100年的历史了??????飞机才110年    二战时候都没有无人机呢  要是有的话小日  本为什么还弄个神风敢死队

网友B:
机械陀螺控制的姿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實內地安卓系統手機平板製造軟體都很成熟 為何沒人將其放入無人機這一塊裡面 安卓平板已有gps模塊加上運算 ...

当时飞机上有10多k的计算机也是很先进的了。看阿波罗13号电影里,宇航员还在用计算尺...中 国航天人还在敲算盘...是不是人类退化了,什么都更依赖电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械陀螺控制的姿态

继续追问...以前还没有电传操纵的时候,机械陀螺的信号是怎么传递到伺服机构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继续追问...以前还没有电传操纵的时候,机械陀螺的信号是怎么传递到伺服机构的?

美國discovery節目有出過一個節目 美國有用過單人小飛機裝上機械陀螺儀用馬達(類似現今伺服機原理只是體積大功能陽春)操控升降及方向舵(也是簡易的電阻控制吧) 試圖做成無人飛機炸彈 但無奈陀螺儀 有一僻性(電子式亦然) 一小段時間厚會隨自己意願隨意改變動向無法朝目標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