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碳桨内部构造

楼主(2012-11-04):
只看大图
提示:

网友A:
这个和碳纤侧板不同的兄弟,表面一层是就不错了

网友B:
好桨什么样?

网友C:
呵呵 才30 想想 质量也就是 那样

网友D:
30元的重量和配平有点瑕疵,桨面瑕疵我可以接受

网友E:
兰博基尼的面料比这个好

网友F:
30元的质量估计低了点吧~

网友G:
碳浆不是全碳的,充了东西在里面的

网友H:
所有碳桨 波桨,里面结构都是一样的,外面是碳纤维布,里面是翼型填充物
结构都是一样,好差就出在做工处理了

网友I:
没有全碳的吧

网友J:
又长见识了

网友K:
小心手痒噢

网友L:
是玻璃钎维吗?

网友M:
回复可见~看看学习下

网友N:
这种填充泡沫真直升机都用,好不好不是看这个

网友O:
看看,质量还很不错,多飞几次就知道了,我说lz脑残了吧,这种炸很正常
但是飞越30碳桨我觉得不好是桨根断的厉害,一般这种开口笑是炸的,断桨根你在骂不迟

网友P:
都是这样的~~~

网友Q:
学习了 (你妹的字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