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WC】关于MWC 2.1版本的一个小问题~

楼主(2012-11-04):
关于MWC的2.1版本
以前的自稳貌似叫Level……
额……2.1里面……貌似木有了Level,
多出了Angel和Horizon
不知道哪个是对应自稳的开启……
目前从字面上感觉是把以前的Level细分为了Angel和Horizon,
那么莫非要开启自稳功能……需要把Angel和Horizon同时打开吗?

网友A:
angel是旧的level

horizon是新的mix模式。。。没记错的话好像加速器有加入计算。。。。解决了以前acro模式会改变高度的问题。。。。。相对来说比较像正常的飞行感觉。

具体的定义还没正式出。。horizon基本上用着很顺

网友:
恩,应该是这个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angel是旧的level

horizon是新的mix模式。。。没记错的话好像加速器有加入计算。。。。解决了以前acro模 ...

原来如此……那我现在还是不需要这个Horizon的……
果断关闭………………………………………………………………
弱弱的问下……Mix是啥……

网友:
太高科技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那我现在还是不需要这个Horizon的……
果断关闭……………………………………………………… ...

可以理解为。。。。一个矩阵。。这个矩阵控制那些变量到哪个电机

具体的可以看

http://polakiumengineering.org/?p=16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理解为。。。。一个矩阵。。这个矩阵控制那些变量到哪个电机

具体的可以看

非常感谢!!!!

网友:
我靠   全是英文!!!!晕

网友:
话说我的 angel模式飞着和 Level 没啥区别..最大舵也是30度左右的角度...但是一旦开启horizon  就可以到90度...呵呵

网友:
angel就是旧的自稳啊.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