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我的车床夹工件转动不同心

楼主(2012-11-04):
夹铝棒准备做个车轮,发现不同心,是夹头本身不同心,有三棵螺丝有点松。不知怎么整。

网友A:
自宫卡抓。                 又是字数太少NND。。。。。这回应该够了

网友B:
有三棵螺丝有点松是指三瓜夹盘螺丝?

网友C:
当初买的车床, 有点偏心.

车东西总是不对.

估计是卡盘受碰撞, 卡盘座偏了.
自宫一刀卡盘座. 把卡盘再装上去.
打表, 卡盘好好的.

然后再验卡盘爪. 卡盘爪亦有一点偏.
有空要再宫一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初买的车床, 有点偏心.

车东西总是不对.

卡爪123的次序,反复几次,总有正常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三棵螺丝有点松是指三瓜夹盘螺丝?

是有点松,6角工具太长还要切一节才能扭,是不是扭紧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宫卡抓。                 又是字数太少NND。。。。。这回应该够了

是不是拆下来再装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初买的车床, 有点偏心.

车东西总是不对.

是不是用百分表测圆,再调整再扭紧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拆下来再装的意思?

搜一搜自宫的贴子你自然就明白什么是自宫了

网友:
是不是自己给一刀,哈

网友(2013-12-01):
有问题我可以帮你解决麽,关于机械加工方面的,我的职业车工

网友:
如果卡爪螺纹盘精度不够,自宫也是美国那个叫什么来着?——白宫

网友:
工件光一刀就好了。要求高都是一次夹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