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O/EPS/EPP...,蒙了!

楼主(2012-11-04):
对各种泡沫塑料什么EPO、EPS、EPP...的名称、特性本来就糊涂,上网查一下,有说EPO比EPS好的、也有说EPS比EPP强的,还有的说EPO比EPP差...,众说纷纭,更糊涂。手上有3个样品,请鉴定它们属EPO、EPS、EPP...,还是...

网友:
高手飞EPS,新手用EPP,中等用EPO

网友:
OPS...
翼展1米以上的话,高密EPS机械性能比较好
小尺寸的话EPP性能好,耐炸
不过国内做EPP成型的厂相对较少,所以没有EPS普及

网友:
楼上说得不错啊

网友:
简单的说,EPO你就当它是高密度的C吧,样子和C类似,强度和韧性都比C好,缺点是重量重。EPP,你就当时高密度的A吧。

网友:
看了长知识了,真好~

网友:
我也傻了  呵呵

网友A:
a 和b 应该是pu泡沫 a是通常说的海绵  b通常是 用来保温的

网友:
你展示的不是EPP,不是EPO

网友B:
哪种摔不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种摔不坏!

A摔不坏,不是吸水海绵,不吸水的。

网友:
A-epe 韧性好。软。设计好加强**。摔不懒。当年玩过这个。后来坚持不了了。实在是没法摔坏。这类泡沫做缓冲很好。新手常用。
B-xps 密度高。脆。硬度好。一般用于模型符合材料的制作(复合材料滑翔机机翼常用)
c-eps 普通泡沫。硬度跟重量看倍数。倍数高的就软,轻。反之,你懂的。

以上三种均可用于航模。

网友C:
我觉得A像epp C像epS楼下补充吧

网友(2012-12-18):
长知识,长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A像epp C像epS楼下补充吧

EPP EPS EPO

网友(2013-06-02):
引用 网友A:
a 和b 应该是pu泡沫 a是通常说的海绵  b通常是 用来保温的

不清楚ABC都是什么,但是A肯定不是海绵,电脑包装箱都是这个,不过其他的家电包装箱应该还都是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