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加热机能改些什么呢?

楼主(2012-11-04):
闲着无聊,在淘宝上看到20KW,220V的高频加热机,价格不到1400,头脑一热就要了,不知怎样发挥它,是不是买贵了

网友:
淬火。退火吧。。

网友:
20KW,家里的电线受得了吗?

楼主:
20KW,用的时候功率不要开到最大就行了,货还在路上,到时实际用下看吧

网友A:
1400不够买20KW的管子吧

网友:
元芳怎么看啊

网友:
是二手机  等你的试用结果  也想弄一个玩玩

网友:
用来干啥都可以,只要不心疼电费

网友:
能达到几度呢?能融化铁吗?估计黄铜是没问题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00不够买20KW的管子吧

20KW的管子要那么贵呀,万一坏了不就没得玩了?

网友:
1400?连接?                                                                                                    中文字数太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400?连接?                                                                                          ...

不上连接了,自己搜“高频加热机”,低于1400的就是了,我的货还没回来,不知效果,就不推荐了

网友:
我也觉得不是这个价

楼主:
货回来了,简易测试了下,把个钢锯条烧红了,不过机器脏的超出想象,灰都有一毫米厚,看来得耐心打扫了

网友:
能发上个内部照片看看  等你的试用结果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上连接了,自己搜“高频加热机”,低于1400的就是了,我的货还没回来,不知效果,就不推荐了

师兄 玩的怎么样了  能上个内部图吗 多谢诶

楼主:
灰粘在零件上洗都洗不掉,不符合审美习惯。没办法,就用水管冲洗,然后晾了好多天,等时间再通电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师兄 玩的怎么样了  能上个内部图吗 多谢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