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S新问题

楼主(2012-11-04):
1. 进行Record attitude 后,姿态线不水平?
2. 更新新固件后,OSD界面能识别SW1工作模式,但还是无法识别SW2开关位置,是不是必须等GPS定位成功后才能显示SW2开关位置?Dos有无GPS定高定向功能,可在OSD界面上还是不能显示SW2模式.
3. OSD界面选择姿态固件后还是没有雷达功能..
4. 地面站GCS软件还是无法识别Dos 控制SW2开关的位置,无论SW2处于上或下的位置,地面站统统识别为盘旋.

网友:
沙发我坐 楼下回答

网友:
回复hysblyz:

1. 进行Record attitude 后,姿态线不水平?

“Record attitude”记录的是飞机平飞姿态,安装角度偏差不大的话不做记录一样飞得好的。姿态水平线显示的是飞机实际姿态,你把DOS放置水平,姿态线会是水平的,不然要检查一下安装是否倾斜,以及陀螺是否需要初始化。

2. 更新新固件后,OSD界面能识别SW1工作模式,但还是无法识别SW2开关位置,是不是必须等GPS定位成功后才能显示SW2开关位置?Dos有无GPS定高定向功能,可在OSD界面上还是不能显示SW2模式.

是的,要GPS定位以后。

3. OSD界面选择姿态固件后还是没有雷达功能..

有雷达功能,切换OSD界面就能看到

4. 地面站GCS软件还是无法识别Dos 控制SW2开关的位置,无论SW2处于上或下的位置,地面站统统识别为盘旋.

地面站软件没有定高定向、3D等模式的状态,目前除了回家以外都识别为了盘旋状态。以后的地面站软件升级会支持DOS的状态显示。

楼主:
Hornet-Osd的雷达界面没有姿态显示,有姿态显示的没有雷达功能.希望两者合一.手动远距离驾驶玩的时候非常适用.
感觉31AP也一样,飞宇飞控偏向于自驾模式(定高定向,航线,返航之类的),超视距第一人驾驶感觉会少很多.
FPV飞控应该偏向于手动平衡模式,包括OSD界面和功能设置等方面应向FPV倾斜,而自驾功能只应该是临时救场和应急用的.

还有飞控需要初始化的时候应该在地面站和OSD界面上有提示会更好,一般飞控安装的机肚子里,有的飞机肚子小,想看飞控状态灯都看不到,但OSD界面是每飞之前必看的.

网友:
DOS针对FPV设计了专门的“定高定向”模式,“定高定向”模式能结合手动操纵和自动驾驶两方面的特点,带来更好的FPV新体验。
首次进入“定高定向”模式时,DOS会锁定当前点与当前航向所生成的射线作为目标航线,同时锁定当前高度。
在“定高定向”模式下,可以随时根据需要操纵遥控器摇杆,在改变航向时,DOS会自动维持高度,摇杆释放后会重新锁定新的航向。
在改变高度时,DOS会自动维持航向,摇杆释放后会重新锁定新的高度。
这样在FPV的时候,既能够随心所欲的控制飞机,又能实现最大程度的自动驾驶,试了就知道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