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X2主轴与立柱平行度测试视频

楼主(2012-11-04):
入了台二手X2小铣,测下主轴与立柱平行度测试发现偏差很大,在左右方向约100MM偏20丝,前后偏5丝。

楼主:
这是前后方向的测试

网友A:
钻夹头测没啥意义吧,这算是夹头加主轴的总和,能说明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钻夹头测没啥意义吧,这算是夹头加主轴的总和,能说明谁啊

主轴转过180度,如是钻夹斜将会是反向变化,变为负变量了。

楼主:
来看看校正后的表现吧,这是左右的,其中能看出圆棒有一点弯。这是前后的

网友(2020-08-21):
这个可能要自己校正的了,主轴箱与Z轴滑块之间是用螺丝固定的,如果确定了不平行,可以刮削,不过我没有拆过,不知道主轴箱与Z轴滑块之间是怎么安装的?如果就是直接用螺丝固定的话,是有间隙的,左右不平行可以松开螺丝后敲击校正,但前后倾斜可能就只能是刮削了或者是垫纸什么的,不过还是刮削来得好,我准备把我的X2 改好后,安装时校正一下。

网友:
铣床和钻床不同,不可能伸出这么长,另外是钻夹头精度不够还是主轴精度不够,也很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