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遥控增程的设想,平板天线阵列

楼主(2012-11-04):
关于FPV的遥控增程,大家最常用的就是平板天线,特点增益高。但是这类天线属于定向天线,需要配合自动跟踪系统才能起到很好的效果。
但是自动跟踪系统的价格和使用都完全不平易近人。

我搞了下面这个设想,希望能以较低的价格,牺牲一点性能来解决增程问题。
遥控增程,针对2.4g,首先功放,二瓦不多说,ANT2406A定向天线,波瓣角水平宽达120度,垂直方向90度,将3个这样的天线背靠背组成等边三角形阵列,就可以覆盖全空域。功放接一分三功分器,就可以挂三个天线。这样重量和耗电量上都比自动跟踪有优势。
设想希望能在至少1.5km内全向稳定,满足覆盖250m以下,50m以上高度的空域。

请大家指教这样的做法有什么问题。

网友A:
和直接用全向天线有啥区别?

网友B:
没区别。。。。。另外。小心。。无线电监测站来找你麻烦。。。。。超功率,超范围了

网友C:
58快的2.4G图传都已经全向3公里,平板6公里了,还搞这些做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直接用全向天线有啥区别?

高增益的全向天线垂直方向波束很窄,只有十几度,近距离信号覆盖不好,所以用多平板扇区覆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区别。。。。。另外。小心。。无线电监测站来找你麻烦。。。。。超功率,超范围了

这个……好像是的。
能不能普及一下有关方面的规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58快的2.4G图传都已经全向3公里,平板6公里了,还搞这些做什么.

我的是控的增程,
图传要上3km,功率不会下1w吧

网友B:
国内你要查下无线电规定。。。
我在澳洲这边。。

2.4G 限制到 4w
900MHz 1w
344Mhz 25mw
72Mhz  50mw
这个是总输出。加上发射,放大器,天线增益,全算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内你要查下无线电规定。。。
我在澳洲这边。。

那就不太会有问题,功放总输出2.3瓦,扣掉功分器和接头的损耗,应该是安全的
毕竟我买的都是公开商品,没人会乱搞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就不太会有问题,功放总输出2.3瓦,扣掉功分器和接头的损耗,应该是安全的
毕竟我买的都是公开商品,没 ...

恩。正规有商标的,都应该没问题的。。。。。呵呵
只要小心天线就行。。。我在这边被碰过一次。天线增益太大了, 把学校的wifi扯下来了。。。IT来修的时候。我才发现是我的问题。。。还好不是政*发现的。。否则问题严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恩。正规有商标的,都应该没问题的。。。。。呵呵
只要小心天线就行。。。我在这边被碰过一次。天线增益 ...

额……我刚刚查了……中 国规定搭配10dB一下天线的,发射功率不得超过100mw,10dB以上不得超过500mW。
2002年规定,坑爹啊,违规了,只能缩回1w功放了

网友:
小兄弟,看了你的文章,想法非常的“好”,先不说方案如何,你知道要实现你的设想要多少钱吗?3000元起,还不是人民币,是美金。下面的也别乱接话了,2W还2.4G,你的“蛋蛋”都烤熟了,还要不要传宗接代了?1G以上的微波段,功率越小越好。要知道国家的微波干线接力站,50KM,用定向天线,功率都在1W以下。高频机房,一般没事时,人都不敢多待。

网友(2014-10-21):
2.4G 限制到 4w?再大一些不行吗?

网友(2019-08-07):
三面阵,这是宙斯盾的节奏啊。三面无线信号也会互相干扰,这个属于专业范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