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入的钻铣,大家帮忙看看怎么样

楼主(2012-11-04):
这家伙好重,4个人抬上楼的,据抬的人说,最少有300多斤,立柱直径我量过了,95mm

网友A:
不错呀,老货就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呀,老货就是好

我是新手,最近有点毒性发作,想用他改成数控,看了不少帖子,说是圆立柱不能改,请教下,这个说法是真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新手,最近有点毒性发作,想用他改成数控,看了不少帖子,说是圆立柱不能改,请教下,这个说法是真的 ...

圆立柱不好改,你喜欢也可只改x和y轴但实用性低一些

楼主:
如果Z轴改在这里呢?

网友:
回差会很大的

网友:
主轴锁紧工作时打开,后果你应该明白

楼主:
郁闷了,谢谢您的指导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Z轴改在这里呢?

既然是钻铣,这个好象就是z轴移动把,顺时针扭几下看看钻夹头是否会下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钻铣,这个好象就是z轴移动把,顺时针扭几下看看钻夹头是否会下沉。

会下沉,手柄另一侧的复位弹簧没了,我正在在考虑这个问题,装上弹簧后,能不能利用弹簧的张力消除回差

网友C:
Z轴可以这样改,

网友:
估计很结实,但精度可能大一点。

不知能否想办控制一下精度,要花不少时间呵

网友:
老货,结实啊,多钱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Z轴可以这样改,

想到一起去了,微进那里我拆开看了,那里好像有个离合器,还没搞明白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