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安装副翼和襟翼舵机时,舵机线正负极可并线吗?谢谢!

楼主(2012-11-04):
同上内容,初学,见谅!

网友A:
理論上可行~建議還是不要省那兩條線~

网友B:
不行。如果做起飞和碟刹需要不同的角度和上下方向。在遥控器上需要设定。最少需要七个通道。并线好像做不到。

网友C:
可以正负极的线不要太细就可以

网友D:
当然
可以的

网友E:
呃,并线之后副翼和襟翼的动作不是一样了吗?
那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
是因为副翼太长,一个舵机的动作不足以让副翼一致?

网友F:
可以正负电源并线,信号线最好别并

网友G:
正负极只是供电,信号线才是关键,就跟插座一样,插几个都行,但是信号线一定要独立。如果你不确定自己拆个接收机看看,接收上的所有正极以及所有负极都是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