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关于180车床改数控的电机问题

楼主(2012-11-04):
准备入手180车床,想改数控,在主轴电机转速控制上有几种方案,我在车床改数控上没有经验,请大家帮我看下,先谢谢了,

方案1: 原有电机上加编码盘,只用来调速.
          这种方式可能速度不稳定.我的铣床转速会左右跳动,我想车床的可能也是这样吧.
方案2: 使用步进电机.
          不知道110的电机转速和力矩能不能跟上.
方案3: 无刷电机
          不知道该说什么,呵呵.
方案4: 伺服电机
          新的太贵,二手的不太好配电机和驱动
方案5: 电主轴, 1.5kw四轴承模具主轴
          这个本人比较倾向, 转速稳定价格便宜,以后还可以做个雕刻机互换使用.

本人没有什么经验,请大家尽管拍砖.下个月入手180车,正在考虑买哪个牌子呢,呵呵!

网友:
电主轴, 1.5kw四轴承模具主轴,做车床主轴速度太快了,不行,用伺服再加一级减速,这方案只少有人这样做过。

网友:
方案1你自己就否决了,
方案2步进电机应该可以使用,步进电机使用范围大概几百转,在超过这钻速想来吃刀量不会大。
方案3无刷电机,你准备上电动车的控制器?应该也能得到一个稳定的调速过程,不过整套下来不便宜,你可以算下
方案4: 伺服电机,最佳解决方案,看你准备用多大的,二手也有卖成套的
方案5:是最不可能实现的,你用高速电主轴干嘛?低速用来削铅笔?要么加个很大的变速装置,再加变频器,绝对是最贵的,而且你准备公用?也就是拆来拆去,不现实吧。

楼主:
我的意思是1:10的减速(不知道有没有10T和100T的同步轮),降到2400转内,同时可以增大力矩.

网友:
车床一般工作在低速。

网友:
同步带一级减速没那么高的,而且几万转的皮带不便宜吧,建议楼主买个现成的吧,支持几万转的减速机,想起来都怕怕。如果楼主坚持这么做,为了便于公用,电机和减速机连接直接使用ER夹头就可以了。等你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