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尾管座问题,啃齿

楼主(2012-11-05):
机子是亚拓450PRO V2,转起来会有节奏的响,现在可以确定是尾管座和小齿盘哪里响,小齿盘是冰人的,新入,尾管座之前是原厂的,响。后来换了飞越的金属座还是响,对转齿环了好多了,问题得不到解决,望高手指点一二,多谢!

网友A:
尾管座往后移1mm左右。这样不但没声音,而且还没有震动。

网友:
伞齿要留适当的间隙,紧了要退一点尾管,松了要用垫片调节,我的PRO V2也要退一点点尾管,不然就过紧。

网友:
尾管太靠前,往后松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尾管座往后移1mm左右。这样不但没声音,而且还没有震动。

这 样的经验真是太好了

楼主:
是把尾管座向后移动,还是把尾管后移呢?机身上的尾管座螺丝孔是固定的啊,怎麽前后移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把尾管座向后移动,还是把尾管后移呢?机身上的尾管座螺丝孔是固定的啊,怎麽前后移动?

把尾管座所有螺丝孔往后戳1mm.

网友B:
传动轴弯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动轴弯了吧

都是全新的啊

楼主:
现在机子飞的很好,就是声音听得不爽,不过可以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