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三丰TESA 这类低级品牌我一般不用……

楼主(2012-11-05):
只看大图
提示:

网友A:
你写字上去干嘛~这类数显尺是容栅尺,那个面就是个容栅区你现在刚果好就是你写字部位乱跳~

网友B:
磁栅,我有把用了几个月后也是这样,也像你那样搞过几下,一开始还是可以的,三两个回合后切底不亮了

网友:
用惯表卡了数显用来收藏了,虽说是漏野货
150买得到绝对原点的了?

网友C:
这类尺不会用,只会用机械卡尺,感觉比这类东西耐用

网友D:
机械的更可靠。

网友E:
我一把原装三疯150MM的数显,800多元,手有汉粘上了一样会跳数。一度怀疑是不是真品。

网友F:
买过一把广陆。。。。几个月后,90%的情况回不了0,每次都手按。。。
以后再也不买数显了。。

网友G:
是广陆的品质不行吧 我还是出差从广州带回一把,几乎很少用 一直装盒子里的 后来拿出来数显就抓瞎了 胡乱显示 现在只有当玩具用了

网友H:
还是机械的靠谱

网友I:
我有两把数显卡尺,一把30多的杂牌,乱跳扔了,另一把100多, 标着个沪量的,不知道是不是杂牌, 很好用.

网友J:
本人偏好帶表卡尺
不過眼睛不太好
光線太暗時看不清楚
可能是老花眼了
所以不重要的東西改用數字的比較好辨認

网友K:
都买过,最后还是机械的可靠

网友L:
一根光轴我每次测的值都有所不同(贵的和垃圾级的都一样)一工作卡车床上也不知是不是地方小不怎么方便测量还是我测量的方法不对。。。。次次不是车大了就是车小了!现在放床的地方连站都没地方站了

网友M:
以前学数字电路,都有+/-1的量化误差的

网友N:
两年不到用坏了三把数显!别跟我说真品假品,就我的人品问题!那个心疼啊!一气之下换成了带表卡尺,那个安逸啊!不用再操心电池!

网友O:
我也买过一个广陆的数显卡尺,测试不准,怀疑是假货。让我到原厂测试,折腾不起,就算了。现在我只用机械卡尺。

网友P:
我也遇到相同问题。一年前买过一个80元左右的广陆数显卡尺,好用的很,但总是被借走。于是又买了个100多点不锈钢壳的,出现和你相同的问题,而且感觉刚度和精度不如之前的,归零的时候总是跳。

网友Q:
我用百度找到的广陆官方网站,看到有直销,买了个杠杆百分表(不是数字式的),测量中感觉归零迟钝或回不到同样位置,若不是假货,对广陆的产品质量表示怀疑。

网友R:
买三丰IP67防护标准的吧,很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