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宫防空猎豹双管高炮完工

楼主(2012-11-05):
经过几个月的修改,总算把这台田宫的防空猎豹双管高炮搞好了,
由于只有6通控,暂时只能演示这么多,单手拍视频不方便,有些好看的配合动作没法拍
前雷达也只能这样了

哈哈,今天本来应该还有一段野外草地爽跑的视频,可惜,没带相机出去,

只有这段,凑合着看吧

收工!!!

网友:
清風兄改的漂亮, 砲管沒有一點抖動

网友:
先顶了再说!哈哈

网友:
祝贺完工了!很想看看白天越野的视频

网友:
如果能有越野的视频,展示车辆的运动雄姿。那就太好了

楼主:
野外拍的话要是没有另一个人拍的话逊色不少的,要跟着坦克走才能让视频看起来有激情,有速度感,参照着慢腾腾旋转的雷达架,形成鲜明的对比,感觉上才对味
最好再来个环回360度跟拍更让人身临其境

网友A:
很好很强大!!!问下楼主你那天线哪搞的 ?有清晰图看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好很强大!!!问下楼主你那天线哪搞的 ?有清晰图看看么

天线看起来像恒龙的

网友:
跑的还是挺快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很强大!!!问下楼主你那天线哪搞的 ?有清晰图看看么

两根钢丝天线买来就有的,估计是原配
雷达天线我本来想拍的但是做的实在太粗糙了,远看没什么,近看会吓到。
看晚上有没有空拍几张
昨晚上拉出来跑沙草地,看着它在崎岖不平的地面行走,心情分外舒畅,玩了近十分钟,左履带掉了,整条脱落。拆出来才发现原来,不知不觉中,驱动轴的铜轴承已经…严重磨损,驱动轮的晃动程度,出乎意料

网友:
我是用10mm厚铜板內塞軸承保证不会掉
想問一下电滑杯的安裝,転子方向要朝那边?一定要在炮塔正中心嗎?

楼主:
理论上是要在中心,如果不在中心,细细的导线就要参与旋转,增加了这些线勾搭别的东西的机率,把线扯断。
所以尽可能的放在中心位置上,实在不好安装,也可以试试电滑环主体放在底盘,但是要打开车盖可能会拉扯到电滑环的线

网友:
我一直有個疑問,那個転子也就是單一軸的那辺應是要指向砲塔,另一頭兩边有導线的才焊在車体,這樣对嗎,还是反过來?

网友:
因為我看你是把滑杯主体放砲塔裏転子朝車身,這樣是不是裝反了

楼主:
应该不算装反的,而且用了那么久也没出问题。除了刚开始时没留心被齿轮卷断了2根线

网友:
不错不错,换套挂胶履带吧

网友:
不错。。终于看到了。。。。改的相当好

楼主:
一直跑不直,一气之下拆了波箱,构思一套专为这款底盘设计的大扭力双流波箱,直行扭力超越一般的双540电机混控的。行进中转向的扭力更强大的。
希望一切顺利

网友:
加油, 高度期待大扭力双流波箱! 我自從玩無刷之後就不會再想540了!
防空豹是改不完的

网友B:
数了一下,至少要再购入20多个钢齿轮,再加上加工箱体的钱,唉又得一台金属版恒龙坦克进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