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多轴FPV,求配置。。。。

楼主(2012-11-05):
本人入模10个月,固定翼能熟练飞90级涵道,450直机能熟练巡航,倒飞能悬停,特技必炸~~不知道多轴是否难操控?
刚入手一套柏通800图传和600线OSD摄像头,用滑翔机航拍,发觉拍摄画面看着很头晕,因为飞机会抖动~~转身画面会倾斜~~
想入手一套多轴玩航拍,新手刚玩,没组装过,不知道哪种配置比较适合航拍。
意向:不求能特技,只要稳定,抗风,续航能力强,载重量大些,能放得进轿车尾箱,最好能载个DV或单反,求老手给我一套实用,较经济的配置。
控目前手头可用设备:天地飞9SII,不知通道是否够用 佳能550D单反(本人有摄影爱好),SONY的DV一套(老爸的,有用可以打劫)
如有必要可考虑上套大疆的哪吒全套,老听到论坛里说大疆有多么的好,不知道是否实用
纠结于用什么机架,什么云台,什么飞控,电机的话比较信任朗宇系列,电调信任好盈。。。

楼主:
补充下,虽然米不是很紧,但动不动几W的就别推荐了,不缺钱不代表可以乱花钱,赚钱很辛苦~~~~

网友:
要想稳定Z15得上   这个我朋友试过 太稳了   4级风  全马力 超稳   机架吗 便宜点的也可以  哪吒 悟空  都用过  但哪吒飞丢了 呵呵

网友:
有钱直接砸系统  cinestar+mk算是最顶尖的王道。。。。

网友:
钱赚的辛苦啊

网友A:
LZ教我玩固定翼吧~FPV可以一起学习,我目前是5.8G 0.5W系统

网友:
多轴的操纵介于固定和直机之间 重点在调试 而不是手法
估计楼主不缺钱 就直接上商品飞控 一步到位体验多轴的快感 不会后悔的

楼主:
cinestar+mk是什么东东?淘宝查不到。。。太贵就拉到了。。。
Z15淘宝上查了下,19800,你杀了我吧,我才刚入门,扔那么多钱,我娘子还不劈了我!还不如买个三角翼我自己上天拿着拍~~~~
能不能说的细一点呢。。。。。。。比如是8轴6轴还是4轴,哪个牌子的哪种机架,是否需要配云台来搭载单反或DV,哪种飞控航拍功能比较实用,抗风强,不抖动
配多少的电机(能用朗宇的话最好)电调就不用了,我看看电机参数我自己配
我想配一套性价比比较高的,说实话,我不崇洋媚外,比如别人老说FUTABA的控有多好,我买了个天地飞9SII,10个月以来从没失过控,也不见得比洋鬼子的差在哪,还便宜!就是玩涵道时通道少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教我玩固定翼吧~FPV可以一起学习,我目前是5.8G 0.5W系统

可以啊,你直接告诉我你想玩哪个固定翼,我可以帮你推荐。。。。
如果是新手没有基础的话我也可以推荐你一个省钱,上手快的方法和机型。。。

网友:
mk= MikroKopter  飞控

cinestar 机架 + 云台

不过想到费米
http://www.quadrocopter.com/Cinestar-8-RTF_p_627.html

如果入门的话。。。还是随便廉价买个550吧

顺便 fpv跟航拍两套设备差一个数量级的价格。。完全不是同一个东西

楼主:
其实说白了,我就是想搭上单反或DV上天,稳定点拍下景色,飞行时间最好超过10分钟!
能放进小车的后备箱方便旅游携带。。。
.

楼主:
能不能给我这个超白痴的推荐一款适合的性价比高的机架

网友:
买个xa650机架 1100左右 4个电机加电调 大概1200左右,飞控naza+GPS 1900 一个2轴云台 100多。 其他就是电池遥控摄像头了

都以为楼主是搞商业的啊?买Z15。。。。。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啊,你直接告诉我你想玩哪个固定翼,我可以帮你推荐。。。。
如果是新手没有基础的话我也可以推荐你 ...

   个人还是喜欢轻木的,现在是看上那款固郎的轻木,不过实际还没操作过真家伙,都是模拟器操作,没实际操作过,所以只能局限在慢速机。感谢你的回复。

    另外多轴这个区域,我以往的经历是这样的:好高骛远,一下就配置了大动力郎宇的2814,结果调试的时候飞了几秒,感觉有偏差,就拿在手上准备校准,结果....手上留下的3道口子,有根桨是打到手上断了,其他三根是打到地面也损坏了,幸好是劣质桨,如果是碳纤.....所以又换了2212的系统,DJI 的F450套装,开始了飞行之路,学习了一个礼拜之后,又重新上了2814动力,不过还是有点提心吊胆,持续了大概一个月到两个月左右,慢慢的接触了航拍,4轴可能是我没调好的原因,晃得比较厉害,所以又换了六轴,4822动力。
     所以,个人还是建议,刚开始考虑套机,等你玩腻了,基本上你也已经熟悉了,配置什么的自己早已有心水,小动力一切是为了安全啊~!平安是金!
我现在的配置参考:(了解一下,看官们别误会)

1:naza+GPS飞控+天八遥控器+平板天线
2:700mm碳纤六轴机架
3:好盈飞腾40A+恒力w4822 kv390,5200ma 6S电池若干。
4:1245碳纤桨
航拍配置:
1:X-CAM 云台
2:XA飞控增稳
3:5.8G 0.5W图传+4.3寸+7寸显示器

参考一下吧

网友:
要搭载单反就注定了投入不会少,要想投入少,就搭载个狗扑肉差不多了!毕竟你投入低的机架设备,你放心把单反搭上去?呵呵!价格低了,可靠性也不会太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还是喜欢轻木的,现在是看上那款固郎的轻木,不过实际还没操作过真家伙,都是模拟器操作,没实际操 ...

模拟器之中有很多地方是在误导人的。。。。。
1,大多数机体逆风降落要给点油门,不然很容易失速暴力降落搞坏起落架等。
2,模拟器中的失速速度远小于真飞机,滑翔比较接近,涵道差的老远了!(真到模拟器的速度,早就垂直降落了)
3,模拟器中不存在电机造成的反扭矩,我第一次飞就是忽略了这点而炸机!
4,飞行过程中风对飞机姿态的影响很大,这也是模拟器中体验不到的。。。。。
轻木飞机不适合你:
1,固朗轻木飞机机体较重,适合上油机,油机的调试建议你从车开始,空中熄火对新手而言可不是开玩笑的
2,轻木机的投资成本高,维修成本和维修难度更加高
3,固朗你看上的估计是特技机型,操作灵敏度高,没经验的不懂得调舵量,加上新手刚飞难免紧张,反应会下降50%,炸机率80%+
4,重的飞机起飞和降落速度较高,场地限制大,降落技术含量高,轻木暴力降落较泡沫更容易损坏
综合以上,推荐你一款经济又可以练手,还能FPV的机型:
1,凤凰1.37米滑翔机,怎么炸都不怕修,电机再后面,前面就是炸个稀巴烂,泡沫胶都可以修复,机翼折了插根碳纤,粘回去,照样飞,如果不航拍,修过后重一倍都好飞
2,朗宇2212 1400KV电机 想暴力直接2216 1250KV电机 (进角中或高都可以)
3,好盈天行者40A电调,最好买支持4S电那款,以备日后使用(贵10元好像),飞腾的不要买,没必要,只是支持6S电,很少6S电的电机电流不超40A的
4,银燕8g的舵机4个,就要最便宜那种就可以了,买多几个舵机齿备用

楼主:
真的很怀疑650MM大的机架能不能把一台DV带上天,想象应该会很吃力,而且还要放好重的电池来配重。。。。
调试我有直机的基础,我也知道4轴的原理,只要飞控说明书不是全英文,应该问题不大。。。
最后个问题,上几轴?
XA650好像支持4到8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