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爪卡盘上的三爪怎么安装?

楼主(2012-11-05):
昨天拆卸下来,忘了记顺序了,怎么安装回去,三爪上有序列号,但是卡盘上没见有序列好,或序列号在那里我找不到,现在装不回去了,不知道顺序装起来肯定会有问题,大家能否教一下怎么安装卡爪,还有一只卡爪很紧,不管装哪个槽里都很紧,是怎么回事,要不要换一套卡爪,急,在线等了

网友:
三瓜按顺序装上就行(找条测试棒分别在卡盘槽分别轮着装三次,打表看那一条精度最好,卡瓜1号的位置给卡盘打上1号就行)

网友:
三爪按顺序,从1号到3号,卡盘的3个槽无所未哪个先作为1,都可以作为1,但是要从卡盘槽看到圆盘螺纹的入口处后,退一点螺纹,装入1号爪后,稍微旋转螺纹使1号爪入圆盘螺纹,再顺时针转卡盘到下一个槽,稍微再旋转圆盘螺纹,从槽中再看螺纹入口处,再装2号卡爪,同样方法再装3号卡爪。

网友:
谢谢以上两位的解答。

网友:
序号在那个槽子里应该是有的。正面看卡盘的那个装卡爪的槽的底部。

楼主:
那我的哪个2号爪很难装进去,是不是坏了,装好后它有一半漏在外面,其他的两爪都进去了的

网友:
商标对面那个是一号,一般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的哪个2号爪很难装进去,是不是坏了,装好后它有一半漏在外面,其他的两爪都进去了的

先把笫一号放进去用点力往里压,扳手反转,听到咔一声感觉进槽了,扳手顺时转看到笫一号刚进去,然后放2号,等2号刚进去,然后放3号,这样就平等了

网友A:
三个卡爪如果有编号,就找编号。如果没有编号,三个爪子并排,看哪个齿更靠前,最靠前的是1号,最靠后的3号,中间的是2号。
安装的时候,卡盘上的卡槽任选一个,装上1号卡爪,装卡爪之前,用卡盘钥匙转动卡盘里面的丝盘,就是一圈一圈螺纹哪个东西,盘丝最外端的起点,就是螺纹的起点到达-卡盘卡槽的时候,放上1号卡爪,继续转动卡盘钥匙,并将卡盘顺时针方向,也就是平时转动的相反方向转动一个角度,观察盘丝的起点到达了下一个卡槽的位置,装上2号卡爪,继续转动,装第三个卡爪。就成了。
    实质上三个卡爪就在同一个圆盘上,只是位置不同而已,1号卡爪最先安装,占位最深,三号卡爪最晚安装,占位最浅,因此卡爪的齿起点不一样。弄明白这个原理,卡爪安装就彻底解决了。很简单的。

网友:
至于那个很紧的卡爪,看看是否有毛刺,清理一下,然后在卡槽上安装一下看看哪个卡槽顺溜,就用这个卡槽。再对比一下这个紧的卡爪齿数多少,算是几号卡爪,根据编号要求安装就是了。

楼主:
谢谢,下午试下

网友:
可以把卡爪竖着
并排在一个平面
象士兵站队一样
然后你仔细看最下面的那个牙齿
从高到低的排列出顺序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个卡爪如果有编号,就找编号。如果没有编号,三个爪子并排,看哪个齿数最多是1号,最少是3号,中间的是2号 ...

你说:“如果没有编号,三个爪子并排,看哪个齿数最多是1号,最少是3号,中间的是2号。”有误。

不是齿数最多的为1号,应该3个爪并排,可以看到“齿”距离夹口的距离不一样,“齿”距离夹口最近的为1号爪,最远的为3号爪,中间的为2号。

网友:
楼上正解,,,,,,,,,,,,,,,,,,,,,,,,,,,,,,,,,,,,,,,,,,,,,,,,,,,,,,,,,,,楼上正解

网友:
我的天啊,楼主的动手能力太......

网友:
           继续努力啊

网友:
三爪按顺序,齿数不一样

网友:
有记号 应该都合适

楼主:
下午安装成功了,三个齿数是一样的,他们放一起就想台阶,一号最高,二号中间,三号最低,完美解决了,谢谢

网友A:
我记错了,齿数是一样多,只是1号卡爪的齿最靠前,3号靠后。排在一起就看出来了。

网友B:
哈
:
1号
转一下
2号
转一下
3号转一下
成了

网友C:
三个爪长度是不一样的,最长的先装,最短的后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