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推油门锁不住尾求助

楼主(2012-11-05):
各位大侠好, 我的是RJX50N油机,锁尾配置为亚拓3GX+DS650,3GX里尾感度设置为默认的70%,控里设置的为95%,但是急推油门往上飞时尾巴锁不住,若是切换成3D模式,更加锁不住,我试着降低集体螺距为12度,也没用,请大侠们分析是什么原因。另外,亚拓的尾桨一般是在机身右侧的,而我的RJX是在机身左侧的,我试过更改反扭力补偿为反向,但还是急推锁不住。

网友A:
我一直为这问题而困惑。所以,早锁不住的情况下,我就自己修正。希望有人来解答

网友B:
这个飞机没见过,不过你推油甩尾,如果感度足够大,尾舵机速度和力量都够,那就去检查机械部分设置吧。极有可能是你的中立位置和左右行程设置不当,如果你的右旋速度怎么都上不去,那么你急推油门的时候尾舵机的修正已经到最大的限度,此时仍不能平衡饭扭力,自然甩尾了。可以的话,lz上个尾部的图片,中立位置,左右两个极限位置

网友C:
去检查一下:尾滑块 的剩余行程 是不是 不足 !!
——或者说:主桨的 螺距偏大,转速低、尾巴转速不足。

网友D:
地板正解。

网友E:
您的机机大桨往哪边转?不能是反扭力反了吧。

楼主:
终于找到原因,机械和设置没有任何问题,问题在于尾桨尺寸太小,说是50级的桨,但跟标准的50级行桨相比,小多了,现在换了标准尺寸的尾桨,锁尾效果是杠杠的,谢谢各位的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