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手动模式飞好,要练习多长时间?

楼主(2012-11-05):
四轴手动模式飞好,要练习多长时间?

网友:
几天就行了,4轴很简单吧

网友:
想问问...我的NAZA手动模式飞不起来..平衡模式就没问题!!

楼主:
平衡模式?是不是姿态模式啊。我的手动模式起飞时难稳定住,现在还不敢怎么用手动。

网友:
是姿态模式...我的手动模式它不要飞起来..4个马达只是抬速的应酬我把了

网友:
四轴就是好象是飞四通的电直差不多。

网友:
还是先练姿态模式吧。

网友A:
问题解决了!!增加马达抬速,手动模式就可以飞了
因为我用的hobbywing flyfun 30A ESC是300ms..调高一级就很好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解决了!!增加马达抬速,手动模式就可以飞了
因为我用的hobbywing flyfun 30A ESC是300ms..调高一级就很 ...

恭喜,同时也学习了

网友B:
跟练习直机差不多,要有方向感和平稳感。一个月时间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跟练习直机差不多,要有方向感和平稳感。一个月时间吧。

4抽的向感都很难分辨..远一点就看不清了.直机还有尾巴可分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问题解决了!!增加马达抬速,手动模式就可以飞了
因为我用的hobbywing flyfun 30A ESC是300ms..调高一级就很 ...

调高一级是啥意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调高一级是啥意思啊

看图.我不知如何解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4抽的向感都很难分辨..远一点就看不清了.直机还有尾巴可分辨

机架颜色、指示灯等都可做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