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没有旋钮的遥控

楼主(2012-11-05):
请问没有旋钮的遥控
FPV
怎么调节
云台
角度???

网友A:
换遥控器。

网友B:
只要有空闲的比例通道就行,比如放弃方向舵,云台舵机插4通道,不过这样只能调整一个轴,当然要想爽,还是得花钱

网友C:
有个微调开关

网友D:
需要比例通道来控制

网友E:
将对应的通道摇杆电位器换成普通的旋钮电位器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