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轴能替代台钻立柱吗?直线光轴

楼主(2012-11-0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光轴不行啊   太弱   还不如买跟拆机的台钻立柱

网友A:
现在的台钻立柱更弱,不如光轴呢。不过物流费太贵,可以去费品站找根汽车顶高实惠多了,还够硬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台钻立柱更弱,不如光轴呢。不过物流费太贵,可以去费品站找根汽车顶高实惠多了,还够硬

q汽车顶高是什么东西? 千斤顶吗?

网友:
不如买根直径60的冷拉好,省事,便宜

网友:
我打算搞根35光轴做桌面小雕的立柱。

网友:
那是肯定的啦

网友:
同等直径,光轴比台钻立柱强多了,现在的台钻为了节省成本,立柱都是薄如纸的铁皮

网友:
顶高杆怎么会小呢,呵呵,我说的是自卸车的顶高,有大号的有小号的,铲车和勾机上的长,去报废市场看看

网友:
看图纸不行啊!!!!
立柱下面空的。下面的部分加工后不划算了。

网友:
冷拉钢材一般是A3的,45号的较少,因为是用模具冷拉出来的所以外圆的圆度及直径都比较比较标准,一般是—3到10丝。这样的话锯一截下来一米以内其直线度可以满足做钻床立柱的需要。
不用加工就可以用了,价格也只比普通钢板贵2毛每公斤左右

网友:
哦,那倒是,应该是没有62规格的

网友:
顶杆,应该是自卸车液压千斤顶吧。不知道是什么材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