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DX8到手,修调装450。周日试飞失控惨炸。(顺便说说DX8的感受)

楼主(2012-11-05):
原来飞直机都是用2801。
在纠结很久的上500和换控后,看到地平线在做DX8的活动,还是选择了先上好控。
周四付款,经历了周五不停拿手机刷物流的等待后,于周六一早终于收到。
这里说下小插曲,看地平线DX8的商品图片上控电配的是4000ma锂电,结果收的是2000ma镍氢电。还联系客服问了下,原来图片上的意思是可以升级到锂电,有点小失望。
由于原来飞固定翼一直是日本手,飞直机也习惯了。控到手后便开始改手,感觉电路版的做工和2801相比也没有精细多少。花了一小时完成,同时也改短了油门行程。
接着先换有副翼450的接收,用地平线送的AR6115E。
问题来了,陀螺仪感度线接到了gear通道,控上也在gyro的菜单里选择了ch:gear sw:gyro。并分别设置了0:85% 1:68% 2:35%的感度。但是拨动gyro的开关到2后,陀螺仪依然是在锁尾模式下。在论坛里也没搜到答 案,请教各位用DX8的大大该怎么设置。
陀螺搞不定就接着搞斜盘,换接收后舵机的中立点没变化,省事。把副翼、升降、尾舵EXP通通调到30%完事。
这时都已经晚上十点了。 为了熟悉新控手感,又专门玩了半小时模拟。油门联动计时很好用,原来用2801时经常忘记开计时器。
再说说控的手感,由于DX8比2801稍大,加上背面与侧面使用了防滑胶,握感是非常不错的。就像A杯与C杯的区别。
两个摇杆虽然都是双轴承的,但和2801的手感差不多,也就是DX8的摇杆硬度比2801多了一个调整功能。这里不能说DX8不好,只能说2801做功的确是不错的,比我原来飞固定翼用F家的4EX强多了。
周日,秋日里难得的好天气。早上起来充了两块电池,吃完早餐就兴冲冲的提控和飞机到楼下试飞。 由于陀螺感度在控上一直不知道怎么设置,起飞都是小心翼翼的。飞起来后锁尾没问题,试着走了下小航线。
第一块电2分半钟的时候悲剧了,飞机离我有六米左右、高度2米。飞机突然断电,猛然向地面砸去。等我走近时正好看到陀螺仪自检,尾舵机左右摆了一下。
目测损失有脚架、大桨、尾管、平衡杆、三轴。当时瞬间石化啊,用2801飞450都快两百起落了,从未发生过失控惨炸的事。才换了一好点的控居然就失控了。
郁闷啊!搞得我昨天飞机也不想修,直接带娃娃逛公园去了。
在这里说下飞机配置:飞越的pro机身改皮传7075尾波、非耐的旋翼头,MD933、MD732、好盈铂金、花牌2836 Kv3860,电池是花牌的黄皮30C。
请各位大大帮忙分析下失控原因。
手机发贴,晚上补图。

网友:
亚东来表示慰问。

网友:
表示深切的同情。。

网友A:
悄悄告诉你啊,2801其实就是好控,感觉28磨具和手感都要比同级别的D10好。
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入D12了。

慰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悄悄告诉你啊,2801其实就是好控,感觉28磨具和手感都要比同级别的D10好。  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入D12了。  ...

2801是好控,我800带接收亲自送到你家。

网友:
出掉吧!还是不好用的话!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电调需要重新设置,换控后我只重新设定过油门行程。

网友:
出来混总是要还得 个体差异,RP

网友B:
楼主!你要把感度的开关转为0-1-2这样,拨动3D时才会跟着动,不然默认都是悬停模式下。
所有JR和Spektrum都一样。

网友:
原来都要有这么样

网友C:
为什么我地平线拿来的直接短油门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我地平线拿来的直接短油门版?

原装的是左手短油门,我换日本手,也将就改短油门了。

网友:
D10也不错!华科尔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要把感度的开关转为0-1-2这样,拨动3D时才会跟着动,不然默认都是悬停模式下。  所有JR和Spektrum都 ...

先谢谢了,你的意思是把sw设成mode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2801是好控,我800带接收亲自送到你家。

2801是好控!800果然是好价!rwfy~果断秒啦!!    慰问楼主了.....这也不是说日货就是最好的啊 !再好的控也会这样...哎......这更加坚定了我还是要一直用2801

网友:
DX8 我没有失控过

网友:
DX8设置很简单的,当然我是无副翼

楼主:
就是打算搞无副翼才上DX8的,手上还有个无副翼的450,用的2702。昨天才在坛子里收了个小姨子。

网友:
dx8好控啊。。

网友D:
国控挺好  干嘛支持小日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国控挺好 干嘛支持小日本啊

DX8是美国控,只不过在中 国生产的。背后有个大大的made in china。

网友:
DX8摇杆没有2801的丝滑,2801机身太薄了,儿童的小手比较适合

楼主:
预出华的2801,带一个接收和一个2702。还有华的4G6、V120D02、GCP等小机。带大量配件

网友E:
Gyro的switch要跟flight mode一致

网友:
北京人民发来慰问电!

网友:
还是哪儿没设置好!

网友F:
非锁尾要调到负值!

网友:
好控号飞机 可惜炸了 心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Gyro的switch要跟flight mode一致

先谢谢,我在switch里没有找到Gear的选项。因为用的是6115的六通道接收,陀螺感度只有插在Gear的通道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非锁尾要调到负值!

谢谢了,试了以后你说得没错,锁尾感度要调到负数才是非锁尾模式。

网友:
DX8还失控啊!!!!!!可怕啊!!!!!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有点悲剧啊,我用dsx7配山寨卫星飞450都没有出现失控现象……

楼主:
昨天回家做了下拉距。房间内十米,隔三堵墙,未见接收丢失信号。
再回想了下炸机过程,应该是切了3D以后没过几秒钟就炸了。
现在估计是两个原因导致失控:
1、由于切3D后大电流导致bec电压突然下降引起接收重启。
2、由于某个舵机工作不正常或瞬件短路同样导致bec电压下降引起接收重启。
像这样的软故障检查起来很麻烦,只有慢慢排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打算搞无副翼才上DX8的,手上还有个无副翼的450,用的2702。昨天才在坛子里收了个小姨子。

建议无副收个MB调试简单,飞行稳定!有老手指导的话可以折腾

网友G:
Jr的控是美国的?我记意中是日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Jr的控是美国的?我记意中是日本的

DX8不是JR的好不好?

网友:
楼主的故事就是我前天发生的故事,过程惊人的相像~~还好我的机机是掉在草堆里,只损失了大齿盘。

网友H:
引用 楼主:
DX8不是JR的好不好?

实际上它是 JR在美国投资的公司,放在大陆代工厂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DX8不是JR的好不好?

哦,原来如此

网友(2012-12-10):
DX8大陆代工厂做

网友:
引用 网友H:
实际上它是 JR在美国投资的公司,放在大陆代工厂做的

实际上是你错了,情形和你说的是反过来的,DX8是属于美国Spektrum公司的,而spektrum属于美国Horizon Hobby的子公司,而Horizon Hobby 是JR在美国的总代理,他们有协议一起合作(好像是开发什么的?我也说不准.听说旧DX7的外款是JR设计的)所以在德国Horizon Hobby只卖Spektrum产品而没有JR的.

网友:
2801是好空,就是接收机贵。我已经有5个接收机了,控用了两年。

感觉楼主像是陀螺突然掉电了,接头会不会接触不好

网友:
新手炸机很正常的啊,谁都是炸机过来的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问题解决了没,我也等DX呢,怕怕

网友:
可以把DX8天线改成隐藏式的吗???

网友:
顶个。。 用了一年多DX8了 感觉不错

网友:
我的感度从来都是设的40左右呢?我还以为0--50是锁尾哦,用了一年半了

楼主:
呵呵,失控原因找到。
看到贴子浮出来就顺口说一下,是铂金40A的电调在上次炸机后出现故障。更换新电调后问题解决。

网友:
LZ还没有爆棚

网友:
恭喜+慰问

网友:
可怜的欧欧、慰问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