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6X80C问题

楼主(2012-11-05):
刚买的-个6X80C充电器最大放电电流只能到1.3A  厂标是5A怎么回事啊?

网友:
5a估计是1S锂电可以放到5A
电压高了。

网友:
不是吧,5 A ??!!

楼主:
就是这种充电器.........

网友:
都这样,估计是要用6S或者更高电压的电池才能达到吧。

网友:
放电电流等于放电功率除以电池电压,自己算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