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八轴 带小斯坦尼康 小试

楼主(2012-11-05):
我第一次DIY 机架做得有点粗糙

并联两块5200mAh的4S电池,可以飞16分钟。

云台还需要一段时间微调

大风测试

网友A:
很稳定!如果这个能便宜做就好了

网友:
楼主是做啥 的 摄像吗

网友:
很稳定!飞得很好···

网友B:
什么飞控?

网友:
强烈要求上机架细节图

网友C:
视频做过后期增稳?怎么被压缩成这样了
架子做的够好了 调的也好 支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视频做过后期增稳?怎么被压缩成这样了
架子做的够好了 调的也好 支持

其实我没好意思问。。。

无论有没有做过处理,都挺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我没好意思问。。。

无论有没有做过处理,都挺不错了。

嗯 这个真的不错了

网友:
应该是零度的飞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稳定!如果这个能便宜做就好了

没计电机 飞控。铝机架做价非常低。你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飞控?

是dji。但GPS模块回厂修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视频做过后期增稳?怎么被压缩成这样了
架子做的够好了 调的也好 支持

其实有一点点振动 应该是陀螺仪灵敏度过高导致云台过度补偿

没增稳

网友E:
天~~~两块4S 5200才飞了16分钟啊~~~这是一个怎样的怪兽啊~~~

网友B:
楼主确实高手,能告诉一下飞控云台增稳感度均是多少呢?谢谢赐教!

网友:
很稳定!很好!我也想试飞。。。

网友:
如果能做成成品的话不知道卖多少钱阿~~

网友:
飞的不错,拍的也不错,值得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天~~~两块4S 5200才飞了16分钟啊~~~这是一个怎样的怪兽啊~~~

使用的电机 12“ 桨16分钟是合理的,
这个飞行时间与我们计算的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天~~~两块4S 5200才飞了16分钟啊~~~这是一个怎样的怪兽啊~~~

同时,您的机架完成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确实高手,能告诉一下飞控云台增稳感度均是多少呢?谢谢赐教!

我们用MWC云台增稳, 远远好于WKM

网友E:
引用 楼主:
同时,您的机架完成了吗?

机架倒是做完了,连电机,电子设备,外加一块3S 2200一共1.9公斤(斯坦尼康结构没有包括,因为图还没画好,零件还没做回来),不知道重量算不算理想。

我的设计跟你的一样是井字8轴,全碳结构,V2216,轴距大约850的样子,现在用的测试桨是1238,如果能稳定就上1245的碳桨了计划~~

起飞爱翻跟头,不知道是哪里没调好,离地没超过20cm过~~~

楼主:
引用 楼主:
使用的电机 12“ 桨16分钟是合理的,
这个飞行时间与我们计算的差不多

如果需要更长 的飞行时间 ,电机需要更换。用高端电机,估计飞行时间可以延长到25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确实高手,能告诉一下飞控云台增稳感度均是多少呢?谢谢赐教!

因该不会是用dji的增稳的,单独的陀螺仪

网友F:
问一下楼主,MWC的云台修正,来得要比玉兔和猴子来得快吗?
NAZA的云台修正,有延时,郁闷!!!!

网友:
载机是啥样子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问一下楼主,MWC的云台修正,来得要比玉兔和猴子来得快吗?
NAZA的云台修正,有延时,郁闷!!!!

用MWC试试 MWC远远好于NAZA

楼主:
昨天飞了一起落 在大风下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架倒是做完了,连电机,电子设备,外加一块3S 2200一共1.9公斤(斯坦尼康结构没有包括,因为图还没画好 ...

电机的次序连接错吗?

网友F:
楼主,大风下测试的视频,可以上传一下没做的后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大风下测试的视频,可以上传一下没做的后期吗?

视频没做的后期:

网友F:
顺带问一下楼主,你的云台用舵螺仪增稳,怎么去实现它自动水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顺带问一下楼主,你的云台用舵螺仪增稳,怎么去实现它自动水平的?

小斯 用三种补偿达到稳定效果:

1. 机载电池 - 作为摄像机单元的平衡物,加强稳定效果。
2. 电子陀螺 - 安装在摄像机支架的稳固部分上,可以阻止摇摆。
3. 云台控制器 - 用于云台自动水平。

--->舵螺仪只用以避免摇摆

网友F:
是不是用非锁尾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用非锁尾模式?

非锁尾模式

网友F:
那飞控还参与云台的修正不?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飞控还参与云台的修正不?

飞控 没有 参与云台的修正

飞控 -> 我使用DJI WKM

云台控制 -> 我使用MWC

飞控 与 云台控制 是 分开的

事实上MWC可以编译成一个纯云台控制

网友:
好好学些天天向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控 没有 参与云台的修正

我的F550+NAZA只能用普通的云台,现在用玉兔做独立的云台控制,效果不理想。主要是因为用的是一般的云台,修正效果差,现在天天在看小斯的机架,原厂的太贵,山寨的MR不敢用,怕只有外形没有精度。至于DIY嘛,也没有这个能力,现在很纠结

网友G:
LZ为什么不能说说配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为什么不能说说配置呢

DIY的斯坦尼康*1
3506*8
APC 1238桨
好盈30A*4
DJI WKM
401*2
山寨9257*2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机的次序连接错吗?

电机顺序应该是没错,把这个问题跟飞控厂家反映了下,昨天返厂去给他们检查去了。

我也想要看看到底是飞控的问题还是机架的设计问题,所以又买了块不同的飞控,大概明天到,到了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机顺序应该是没错,把这个问题跟飞控厂家反映了下,昨天返厂去给他们检查去了。

我也想要看看到底是 ...

什么飞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飞控?

海盗,不过现在判断可能是电机顺序问题。之前是按照网上下的一份海盗三团写的调机手册来接的电机,前几天跟飞控厂家的人聊,他给我一份老外写的电机映射表,跟我之前看的“手册”里的顺序是不一样的。晚上改了下电机顺序,明天再去试飞下看看。希望问题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