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9258测试求解,全新舵机 请银燕厂家鉴别

楼主(2012-11-05):
银燕9258数字金属舵机  JRXG11配831接收机,中特威60A A版电调   舵机在中立点附近时回中速度慢,且声音不正常,开始以为哪里受力,调整无果,后拆开舵臂,舵机空载时现象依旧,请高人判断故障,谢谢

楼主:
难道正常?

网友:
难道不正常?

网友A:
肯定不正常,齿轮精度不够,阻尼很大,电机驱动电流不够,中立点吱吱叫声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正常,齿轮精度不够,阻尼很大,电机驱动电流不够,中立点吱吱叫声很大。

感谢周老师鉴别

楼主:
厂家的人呢?

网友:
亲,可以把舵机寄回来给我们进行检修一下。请私信联系噢~

网友:
这像是不同厂家的回中方式不同.我看好多模拟舵机都是这样子回中,要么回过头后又自动倒回来一点.

网友:
银燕9258 是直升机锁尾舵机噢,怎么用在这上面了,应该使用范围不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