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请进,帮小弟看一看这个是什么电调

楼主(2012-11-05):
心血来潮,想修一只电调,请各位高手看看,这只电调是什么牌子多少A的电调啊。我估计应该是好盈老款的60A,看看我分析的对不对?

邹是它

邹是它

网友:
坐等高人指教

网友:
不懂,没有见过

网友:
这一看就是山寨好淫,主控板和驱动板用插针焊接的,看DC-DC部分起来还有屏蔽罩。有俩臂是两只MOS并联,有一个臂可通过电流较大,所以就用了一只MOS。。。

楼主:
嗯,感谢楼上的朋友,下次我可不修这破东西了,光零件加邮费就花加50多。下次直接买新的

网友A:
好像是真品,(電感),圓形黑色塑膠旁,那零件型號特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真品,(電感),圓形黑色塑膠旁,那零件型號特寫一下

那个编号是 KIA 78005F  832

网友B:
如果能分辨mos管的型号,可以辨别驱动电流的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能分辨mos管的型号,可以辨别驱动电流的大小。

mos管的型号是IR F8736,字数太少啊

网友B:
8736的参数vds;30v  vgs;4.5v  ids;18a(25度时) 14.4a(70度时),估计该电调工作电流为60安左右。瞬间最大电流90安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8736的参数vds;30v  vgs;4.5v  ids;18a(25度时) 14.4a(70度时),估计该电调工作电流为60安左右。瞬间最大 ...

感谢楼上的支持。现基本确定型号为好盈60A,电容购买了黑金刚35v470uf。现已焊好,就等8736到货了。

霸气的大电容

霸气的大电容

网友C:
这个电调我修过几个了,是好盈60A,建议你一并检查一下升压芯片(我记得好像是MAX662)和半桥芯片(型号是IR2101),要是这些芯片坏了,电调也不会正常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调我修过几个了,是好盈60A,建议你一并检查一下升压芯片(我记得好像是MAX662)和半桥芯片(型号是I ...

我也不知道那两个元件是啊,就是烧掉了三只mos管,供电和自检都正常,推油断相

网友C:
那先换MOS管,然后通电看电机是否有卡顿,要是有就检查半桥芯片

网友D:
买新的吧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先换MOS管,然后通电看电机是否有卡顿,要是有就检查半桥芯片

半桥芯片是哪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新的吧放心

享受这个过程嘛,玩一玩。

网友C:
就是左边的三个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左边的三个芯片

那升压芯片呢?坏了会有什么症状?

网友C:
你现在说电调供电正常,那升压芯片就应该没问题,可以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现在说电调供电正常,那升压芯片就应该没问题,可以忽略

嗯,知道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