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电机轴承座松旷,如何解决。

楼主(2012-11-05):
请教高人,图上电机低速转动异响很明显,拆开后发现轴承和轴承位的配合过于松旷,不用任何工具轻轻抖动就能取下轴承,这种情况会不造成轴承的故障?该如何解决。
3Q!

网友:
上轴承胶。

网友:
1.涂螺丝胶。  2.轴承座打麻。  3.轴承挂锡。  4.垫合适厚度的铜皮。 5.换轴承座。

网友:
亚拓套装的R48伺候

网友:
学习学习。字数个毛线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
上轴承胶!

网友:
1.涂螺丝胶2轴承挂锡。

网友:
用螺丝胶,顶,字够了吧

网友A:
502+铝粉(铝粉要细点,搅合速度快点)抹一圈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2+铝粉(铝粉要细点,搅合速度快点)抹一圈即可

这个难度有点大哦.

网友B:
直接换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换电机

兄弟你是有米之人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你是有米之人啊

这个不是米的事,轴承座旷了手工修复很难保证精度,勉强修起来也用不长。

网友:
用纸垫一圈。螺丝胶伺候。保证耐用。

网友:
轴承座打麻,上轴承胶压入轴承,相当于紧配合

楼主:
今天轴承到了,用锡纸垫了一圈,效果还行,杂声沒啦

网友:
上螺丝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