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船体使用的胶水!

楼主(2012-11-05):
求教!pvc材料的船体用什么胶水来粘合环氧板比较好。要求不会反应的!求有经验的老鸟赐教!

网友:
环氧树脂胶,504

楼主:
我听一个老玩家说!环氧树脂刷久了会和pvc产生排斥?

网友:
环氧树脂吧

楼主:
那个双马7004的船体,我原来是想做层玻璃布强化一下的。但是老玩家说一段时间后会排斥环氧树脂!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双马7004的船体,我原来是想做层玻璃布强化一下的。但是老玩家说一段时间后会排斥环氧树脂!

没必整条船都用玻璃布强化吧!船上关键的那几个位置强化一下就好了

网友:
环氧树脂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必整条船都用玻璃布强化吧!船上关键的那几个位置强化一下就好了

我现在也是打算这样做的。pvc材料不能用环氧来强化!粘不牢固的!

网友B:
504最实际!!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4最实际!!

504对PVC材料会有影响吗? 我是打算使用AB胶水来固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