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让天线转起来 你让板砖飞起来 可行性求验证

楼主(2012-11-05):
无线电小白 不知道可行性有木有
求指正 求板砖
专门做了个视频

网友:
如果没看错的话是5个天线。。哈哈

网友:
滑环不好搞,因为要50欧的阻抗匹配!

网友:
怎样解决连接线的问题?上面天线在转,下面的线难道用什么特殊方式去连接?

网友:
我想好像不用转也可以啊。不转就已经无盲区了。

网友:
搞了无线通信30多年,实在没看出来,LZ要转天线干吗?

网友:
得有信号耦合器才可以。想法不错

网友:
5个天线并联?不行吧?用功分器的话有一个分出来的也只有1/2的功率

网友:
滑环或者耦合器都很难搞,不如学我搞固定阵列怎么样,只要天线的主瓣宽度够覆盖就没有问题

网友:
学习了新知识

网友:
LZ要转天线干吗?

网友:
耦合用旋转变压器

网友:
这么多块天线了,还要转?难道每块天线负责的信号都不一样?

网友:
mr 渲的
还是字数太少

网友:
ls 的人都不懂啊, 5个天线盲区还很大啊,我想是一个5ch diversity controller 5个接收机 加一个 10mw 的小功率发射机,这样转起来就没事啦

网友:
转起来有必要吗

网友:
那不是有断时间没信号喽 没意义 滑环不能用在天线上

网友:
天线如何连接?用触点不稳定吧

网友:
不转已经没有盲区了····

网友:
搞成相控的,不用转

网友:
直接把天线背在背上不就得了,你转身体天线也跟着转,这样是何苦嘛

网友A:
现在的多轴载重都是几公斤,板砖飞起来早就不是问题了......

这个天线......感觉没用,有跟踪了你搞这个有毛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多轴载重都是几公斤,板砖飞起来早就不是问题了......

这个天线......感觉没用,有跟踪了你搞这个 ...

楼主设计这个成本比跟踪低

网友:
靠   宙斯盾 啊  哈哈哈哈

网友B:
我以前也提过类似方案,楼主应该是想把上半个天空都覆盖,但看四周几个天线间隙那么大,肯定还是有死角。我们一般是在一个方面飞的飞的时候多,让飞机绕着自己飞的时候少,不如搞几块互成60°,消除死角,集中对着一面,万一要飞到后面时再手动转一下就行了。正常应该只有一个天线在工作,可以搞一个信号选择器,总是切换到信号最强的那一个天线就了。仅提供一下思路,不知对楼主是否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也提过类似方案,楼主应该是想把上半个天空都覆盖,但看四周几个天线间隙那么大,肯定还是有死角。我 ...

多谢回帖 我只是抛砖引玉 嘿嘿 对无线电这块儿不懂

网友:
已经比相控阵还牛逼了干神马还要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