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主轴外圆上的大型螺纹槽有什么意义吗

楼主(2012-11-05):
如图,好多主轴设计如此,这个对于主轴有什么意义?

网友:
固定+散热?    求楼下解释

网友:
增加线接触面,增强安装精度增加摩擦系数

网友:
可能是散热吧,,,,,,,,,

网友:
散热~以前貌似看到过一种,外面还有个套子,也是一半凹槽,合起来是个流道,水或油循环冷却~

网友A:
减少摩擦,散热,上面可以加润滑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少摩擦,散热,上面可以加润滑剂

不摩擦啊,应该是过盈配合好像

网友:
会不会是专用夹具也有对应的螺纹槽?微调主轴伸出长度后锁紧,两个螺纹互相咬合,这样固定就很牢靠。

网友:
这个可能和圆孔内部配合形成螺旋的冷却水道,通冷却水。从接触的角度讲,改善有效接触也是可以的,同时方便安装。

网友B:
赞同藤椅上坐着的那位大校的说法。

网友:
装在主轴头上冷却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赞同藤椅上坐着的那位大校的说法。

不是很理解大校的话,可以在详细点吗?

楼主:
哦 好事情 ,刚看到提示不需要缩小图片啦,大家干杯

网友C:
预留的主轴冷却水道。。两端加装密封圈后配合主轴油冷机实现主轴冷却功能。。每个主轴上面都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预留的主轴冷却水道。。两端加装密封圈后配合主轴油冷机实现主轴冷却功能。。每个主轴上面都有的。

谢谢,很详细了

网友:
冷却水的管道,得和主轴安装孔配合,上下各加0型圈

网友D:
是用压缩空气进行冷却的,我单位有20多台这样主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用压缩空气进行冷却的,我单位有20多台这样主轴

想办法搞一台出来啊!!

网友:
能搞出点什么就拿回家什么。过這村,没这店。不拿也有人怀疑你。用不上就出给兄弟们。

网友E:
冷却管道,水、油都行

网友F:
为的是增大散热面积